3极管电路里怎么控制温漂和early效应呢?

楼主(2011-10-06):
(无正文)

网友A:
解决温漂有温度补偿电路。厄尔力效应就是减小了输出电阻,用cascode(共射共基)电路来增大输出电阻

楼主:
温漂用的是PNP和NPN管的叠加来消除的,一般要求PNP和NPN有相同的温漂系数.......
我看有的电路是用固定VCE来限制EARLY效应的...................

网友A:
固定VCE?什么意思?一个稳定的偏置当然是要有的。但对放大器的厄尔力效应没有影响。如果是始终固定VCE,那只能做恒流源了

楼主:
恒流源是用固定的Vce,今天看到抑制温漂有用负反馈的,负反馈取之集点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