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WM控制的周期的问题!

楼主(2011-10-06):
请问PWM控制的周期的问题!      若控制的电压为0~5V。或者电流为0~5A,这个范围用pWM的方式控制,怎么来确定控制周期!

网友A:
控制周期可以任意取,与你要求的输出电压或输出电流无关,仅与控制系统的响应速度有关。

楼主:
谢谢maychang老师的回答!请问现在我要通过一个MOS管来控制电流的大小!我想通过PWM的方式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