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程序

楼主(2011-10-06):
准备写个无刷电机的程序,不知道怎么下手!

控制3相的直流无刷电机,并要求可以调速,过流保护。

程序大概是怎么个思路的. 如何实验调速,如何换相的?

我是这样认为的,不知道对不对,换相,就是分时接通各相就可以了(如1MS接通一个相) ,另外控制接通各相的导通时间的长短,就实现调速了.

程序中应该如何实现???

网友A:
你说的是做无霍尔的电机驱动吗?我们也想搞个带霍尔的无刷电机驱动,有关这方面的高手多指点,有兴趣的可以参与。

楼主:
对 ,无霍尔的

大家有没有做过的 ,谈谈啊

网友B:
这个问题huangqi是专家,建议你去请教他

楼主:
急盼huangqi 的指点

网友C:
换相是六步换相,整个思想楼主是对的。但换相不是楼主想象的通电3相  加上时间就是调速。
我认为楼主可以看一下直流无刷电机控制思路。
这种资料网上一堆堆的  就这里说好整个很难说清楚

网友D:
有位置信号的我做过试验,三个信号,六个有效,全0,全1,要保护了。六个信号对应六个导通通路,它们的关系只要通电试下就出来了。调速不用定时间,只要做好换相工作,调速PWM输出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E(2012-07-29):
先写好保护,不然保你MOS管哗啦啦的烧

网友F:
先把波形调出来,后加保护,最后接负载。

网友G(2015-12-24):
我也是在寻找这个,有谁做过,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