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灯控的自适功能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1-10-06):
PIC16F877灯控的自适功能程序怎么写,使用人体感应和超声波感应人体,记录一个星期内的情况到EEPROM,过一星期后从EEPROM中读数据进行灯控制,只有256个字节,有没有人写过,目前比较迷惘,因为一天要24小时,没有时钟IC,定时器中断实现,感觉256个字节不够,有没有做过的人提供下思路,没有做过的也请提供下想法.

网友A:
没看懂你到底想记录啥东东。

楼主:
我也不知道客户需要记录什么,我分析是记录每个小时的触发情况,到指定的时间就按照写入的数据做延时,不过不是很确定,因为没有什么标准,有标准就好写.

网友B:
从字面上理解,应该是应该记录一个人一星期的用灯情况,然后第二星期按前星期的规律自动控制灯

有一些学习偷懒的学生用这种方法骗父母

网友A:
我也不知道客户需要记录什么,我分析是记录每个小时的触发情况,到指定的时间就按照写入的数据做延时,不过不是很确定,因为没有什么标准,有标准就好写. ...
引用 楼主:

你胆子真大,连需求都不知道就开始做了。

网友C:
把24小时分成N段时长,并设置一个连续位标志对应的变量。

每段时间内判断一下是否有人,如果有人,在对应位上置1,否则清0,连续记录1周数据,第二周按照上一周的数据执行并记录当前周的数据,以此递进。

楼主:
我已经把这个程序写完了,基本上思路和yewuyi的一样,只是EEPROM数量少,不能做到很细,不过这个功能本身也没有什么标准,只要客户认可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