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放大电路有过冲,不知如何解决

楼主(2011-10-06):
想把一个输入Vpp=500mV,频率等于200K的方波放大9倍,两级放大,但是出现了过冲(应该算是振铃吧),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求大神们讲解下过冲的由来级解决方案,不胜感激

网友A:
加补偿电容了吗?

网友B:
波形图有没

网友C:
未必是电路的问题,也可能是测试的问题。
我不明白有过冲就有呗,为啥要解决?

网友D:
lz可以看看运放的datasheet,对于阶跃响应所有的运放都会有过冲,只是程度不一样罢了,你可以试试在反馈电阻上并联一个小电容。

网友E:
二阶系统通过调节阻尼可以改变其最大超调亮 考虑试试升一个数量级的电阻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反馈回路上加了补偿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原理是什么,在输出串一个电阻是不是也会有改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运放我用的是LM318,阶跃响应肯定有振铃,但是放大电路出来后最大过冲总是2.2V,不论输入电压多小

网友D:
用过318的确是这样,如果对方波上升时间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在输入加一级低通滤波,增大方波上升时间,这样的话过冲会小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的,试过前级加低通,效果要好很多。哦,对了,您可以推荐一两款做方波放大比较好用的芯片吗

网友D:
用过op467觉得还可以,不过是四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