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 R1电阻被烧了,大家来分析一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0-06):
你这样串联或并联在回路里面 想一想通过的电流有多大 不烧才怪

网友B:
:lol 楼主 算算 2UF 的电容 在工频下的阻抗是多少? 第一个图画错了,看看稳压管是如何用? 第二个图 光说烧了 没说明 是否加了负载烧掉的,  有两个原因 1,负载太重, 这个限流电阻功率太小,2 电阻阻值太大

网友C:
功率小了。

网友D:
R1,我一般会选择使用51Ω/1W

网友E:
IN4749A的稳定电压是24V,反向电流在38mA;
2uf的电容在交流220V下的阻抗是1/2派fc=1592欧姆,所以流过电容的电流大致在138mA
图一,稳压管只能给220欧姆的电阻38MA左右的分压,电阻上落100MA的电流。
图二,把稳压管串在电路中,流过稳压管的电流好象有点大,稳压管貌似受不了!!!!!!

楼主:
那么串联多大的电阻稳压管才受得了呢。。。。。。

网友F:
第一个图错误,第二个图没给出功率,但可以自己大概计算,2uf的C2大约能得到130mA的电流,根据欧姆定理,R1上的功率P=I*I*R=3.38W,考虑到各种余量,至少要选择5W功率的R1 。

建议降低R1阻值,或者是增加R1的功率。

网友E:
我觉得如果挂负载能分流就可能不会烧电阻,如果没有负载电流全走电阻了,电阻发热太多就容易烧!
呵呵,好好估计下负载需要的电流,在计算下需要多大的电阻去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