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K 使人进步:highgear 向网友刘前辈提出很简单的切磋请求

楼主(2011-10-06):
独立完成一个最基本的多任务操作系统,并在此 os 上解决哲学家就餐问题。
评判人员:人人有份,由众网友断定胜负。

要求:公开源码,并作出讲解。为了便于验证,代码必须可以在 PC 下编译运行,运行平台可以为 windows, dos 或是windows 下的 emulator.

希望刘前辈能接受此切磋。

网友A:
坛友有福了。

楼主:
如何解决解决哲学家吃饭问题, 见链接中的讨论: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2%E5%AD%A6%E5%AE%B6

网友B:
又整出一门~

网友C:
哲学家吃饭说白了就是公用资源争夺和互锁的问题,我咋觉得这是个需求不清造成的问题呢。首先如果所有哲学家都是平等的,2个充分必要的资源又可以分裂,再加上每个人不肯出让自己抢到的2个资源中的1个,那么系统必然锁定。要解决,要么加管理者,要么超时出让自己获得的半拉子资源,要么就不让大家平等就OK啦。

网友D:
恩刘前辈该出来写写了。俺坐等。。。。

网友E:
看来很激烈啊……围观

网友F:
21的门事件可以写本书了

网友G:
主角呢,该出来说2句啊

网友H:
坛友有福了。

俺坐等。。。。

网友I:
前排围观,这种旁观才有意义。

网友J:
前排占座
估计好戏开不了场

网友H:
LS正解~~~

highgear老师的PK题目估计永远打水漂--------没有应战者。

俺来灌点水,将highgear老师提出一个很简单的题目: 完全用整数运算完成sin, atan 函数,要求精度可达 0.001,弄来玩一把,也算热热身~~~

网友H:
考虑了一下highgear老师提出的,一个很简单的题目编写结构: 完全用整数运算完成sin, atan 函数,要求精度可达 0.001,感觉太简单了,精度要求太低~~~

俺自作主张,将highgear老师很简单的题目,改为要求:完全用整数运算完成sin, atan 函数,要求精度可达 0.0001,精度要求提高十倍,这才有点搞头~~~

网友K:
赶紧占座围观,广告位出租!:lol

网友L:
看谁闲情了

网友M:
坐看一嘴毛。

网友N:
每个月都来那么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捧场。

多任务的实现说穿了很简单,就是利用定时中断打断当前运行的任务,把当前所使用的寄存器 push 到栈中,然后把切换到下一个任务的栈点,pop 出这个即将运行的任务现场,最后把运行权交给这个任务。可以看到,多任务的实现的关键点是中断,在 windows 下要实现打断运行的任务得到控制权,不是做不到,但非常复杂,所以在 PC 中应在 DOS 下实现,DOS 支持 bios 的0x10定时中断,稍加改造就可以是支持 1ms 的中断。
编译器方面, Turbo C 2.0 或是 Borland C++ 5.02 都直接支持中断响应,底层 register 的存取以及汇编的嵌入等等。

等待刘前辈回应的同时,响应 123姐姐的号召,讲解一下高精度的整数运算。整数运算在嵌入式,尤其是低端的 mcu 应用中意义重大。实际应用中使用浮点,固然可以简化程序,但代价是效率。浮点与定点运算的效率差别可达几十至几百倍,所以使用定点运算可以极大的提高运算速度。

楼主:
下面以sin 函数为例,浮点的sin 函数在16bit 的cpu 上(带有16x16=32bit 的乘法器)需要约 2000 周期左右。如何用定点来处理这个函数呢?关键的一点要记住就是: 映射 。必须把浮点数转换成相应范围内的16或32位的整数,比如 PI ---- 3.1416. 角度的范围是 [0, 2PI], 一个技巧就是映射到 [0, 0xFFFF], 对于16bit的整数来说,[0, 0xFFFF]也是周期性的,甚至不用考虑符号问题,因为[0x8000, 0xFFFF]对于signed int 来说,就是负整数。

实现sin 函数的方法很多,最常用是泰勒多项式法,这是用泰勒展开式计算 sin函数,快速的有查表法,是用空间换时间的方法。为了简单起见,这里介绍一下查表法。

既然角度的范围是[0, 0xFFFF], 我们不可能把 65536 个整数放入表中,折中的办法是用128,256个整数,用插值来提高精度。

首先定义 PI:
#define _PI 0x8000

创造一个256整数的 sine 函数表,计算公式为 32768 * sin(2* 3.1415927 * i / 256):

const short SineTable[] =
{
        0,        804,        1608,        2411  , 3212,        4011,        4808,        5602  , 6393,

创剩下的就是插值:
short  Sin(short value)
{
        unsigned short vh = ((unsigned short) value) >> 8;   //得到表的索引值
        short vl = value & 0xFF;    //用余数做插值
        short r = SineTable[vh];
        return r + (vl * (SineTable[(vh + 1) & 0xFF] - r) >> 8);   // 插值
}

而结果为[-1, 1] 映射到[0x8000, 0x7FFF], 即实数 1 对应整数 2^15, 精度可以达到 0.0001。

以此可以方便的计算出 cos 函数:
short Cos(short value)
{
        return Sin(value + _PI / 2);
}

这个例子很简单,但还是可以看出一些整数运算的技巧,就是把实数映射到 2^N 中,然后可以利用加减乘以及移位来完成计算,尽量避免除法。

网友O:
回复 楼主:

楼主,我拜你为师吧

网友H:
如何解决解决哲学家吃饭问题?

下面连接就有,highgear老师有详细讲解,随手抄点就能拼凑了一个最基本的多任务操作系统,并在此 os 上解决哲学家就餐问题。

如何解决解决哲学家吃饭问题, 见链接中的讨论: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2%E5%AD%A6%E5%AE%B6

网友H:
下面以sin 函数为例,浮点的sin 函数在16bit 的cpu 上(带有16x16=32bit 的乘法器)需要约 2000 周期左右。如何用定点来处理这个函数呢?关键的一点要记住就是: 映射 。必须把浮点数转换成相应范围内的16或32位的整 ...
引用 楼主:

highgear老师介绍的方法很实用,实现sin 函数的方法很多,highgear老师介绍了最常用的有泰勒多项式法,但泰勒多项式法收敛太慢,快速的有查表法,但是用空间换时间的方法,比较耗内存。俺比较喜欢用切比雪夫插值法,运算简单收敛快~~~

为了简单起见,这里介绍一下用刘前辈最喜欢的C51,  编写的实现sin 函数的方法。

由于俺水平和highgear老师不是一个挡次------差很多很多,程序写的比较烂,见谅。大伙就凑合着看看吧~~~

此程序难点:
由于内部要用到16位X16位=32位乘法,乘积的小数点位置不能简单的确定和定位,需要随机调整,否则精度难于达到 0.0001。

标准C51没有16位X16位=32位乘法,为简单起见,将16位数据扩展到32位,执行长整型32位X32位=32位乘法。

网友H:
为简单起见,本程序只作输入弧度 0-PI之运算,超过上述范围的需先自行转换,如范围在 PI-2PI之间,先减去一个 PI, 再将sin计算结果取负即可。

由于去掉了符号,这样的好处是变相增加了1bit位,提高了运算精度。

先定义一个输入值,范围在 0-PI弧度之间
#define   INPUT    1.2345f    //  输入变量

用Keil C51编译后模拟运行,显示结果如下:
    FX    --->  输入值,范围在 0-PI弧度之间
    FY0  --->  整数求sin函数,返回值转换成浮点数供观察
    FY1  --->  调用浮点数求sin函数(验证切比雪夫插值公式正确性)
    FY2  --->  调用C51浮点函数库求sin(标准结论参照)
#include <DEFINE51.H>
#include <MATH.H>

#define INPUT 1.2345f // 输入变量

#define K6 43120 // -1.2850635e-3 /256/256/256/2 ( >>25 )
#define K5 50800 // +0.012111701 /256/256/64 ( >>22 )
#define K4 50536 // -6.02441338e-3 /256/256/128 ( >>23 )
#define K3 42304 // -0.161379884 /256/256/4 ( >>18 )
#define K2 39551 // -2.357414e-3 /256/256/256 ( >>24 )
#define K1 32782 // +1.00042182 /256/128 ( >>15 )
#define K0 222 // -1.32048e-5 /256/256/256 ( >>24 )
#define KDP -8 // 小数点修正

#define FK6 -1.2850635e-3
#define FK5 +0.012111701
#define FK4 -6.02441338e-3
#define FK3 -0.161379884
#define FK2 -2.357414e-3
#define FK1 +1.00042182
#define FK0 -1.32048e-5

int32 isin(uint16 Ix)
{ uint16 X1, X2, X3, X4, X5, X6;
int32 Ly;
X1 = Ix; // 2
X2 = (uint16)(((uint32)X1 * (uint32)X1) >> 16); // 4
X3 = (uint16)(((uint32)X1 * (uint32)X2) >> 15); // 5
X4 = (uint16)(((uint32)X2 * (uint32)X2) >> 15); // 7
X5 = (uint16)(((uint32)X2 * (uint32)X3) >> 16); // 9
X6 = (uint16)(((uint32)X3 * (uint32)X3) >> 16); // 10
Ly = 0; //
Ly -= (int32)(((uint32)K6 * (uint32)X6) >>(25-10+KDP));
Ly += (int32)(((uint32)K5 * (uint32)X5) >>(22-9+KDP));
Ly -= (int32)(((uint32)K4 * (uint32)X4) >>(23-7+KDP));
Ly -= (int32)(((uint32)K3 * (uint32)X3) >>(18-5+KDP));
Ly -= (int32)(((uint32)K2 * (uint32)X2) >>(24-4+KDP));
Ly += (int32)(((uint32)K1 * (uint32)X1) >>(15-2+KDP));
Ly -= (int32)K0;
if(Ly>=0)
{ return((uint16)(Ly>>9)); }
else
{ return(0); }
}

float fsin(float fx)
{ float fX1, fX2, fX3, fX4, fX5, fX6;
float fY;
fX1 = fx;
fX2 = fX1 * fX1;
fX3 = fX1 * fX2;
fX4 = fX2 * fX2;
fX5 = fX2 * fX3;
fX6 = fX3 * fX3;
fY = 0;
fY += FK6 * fX6;
fY += FK5 * fX5;
fY += FK4 * fX4;
fY += FK3 * fX3;
fY += FK2 * fX2;
fY += FK1 * fX1;
fY += FK0;
if(fY>=0)
{ return(fY); }
else
{ return(0); }
}

void main(void)
{ float FX, FY0, FY1, FY2;
uint16 Ia, Ib, X, Y;
FX = INPUT;
FY1 = modf(FX, &FY0); // 分离输入变量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
Ia = (uint16)FY0; // 输入变量整数部分 --> Ia
Ib = (uint16)(FY1*256*64); // 输入变量小数部分 --> Ib
X = (Ia << 14) + Ib; // 两部分合并后 --> X(前2bit为整数部分,后14bit为小数部分)
Y = isin(X); // 调用仅使用整数变量求sin函数(返回值前1bit为整数部分,后15bit为小数部分)
FY0 = ((float)Y)/256/128; // 返回值转换成浮点数供观察
FY1 = fsin(FX); // 调用浮点数求sin函数(验证公式正确性)
FY2 = sin(FX); // 调用C51浮点函数库求sin(标准结论参照)
while(1);
}

网友H:
俺随机测试了 0-PI之间的若干个点,由上图随机测试结果可见,整数求sin的精度达到且优于 0.0001。

网友H:
上述sin(x)的运算公式:
sin(x) = k6 * x6 + k5 * X5 + k4 * x4 + k3 * x3 +  k2 * x2 + k1 * x + k0
还可以简化成:
sin(x) =((((((((((k6 * x)+k5)* x)+k4)* x)+k3)* x)+k2)* x)+k1)+ k0
以减少乘法次数,加速运算速度。

网友P:
pk。。。。又见pk。。。。

网友Q:
此贴有技术含量。

网友R:
赶紧抢座围观

网友S:
刷屏党到此一游:lol

蛋疼期作品  :求SinX

int_sin:                ; sin(x) = x - x^3/3! + x^5/5! - x^7/7! + x^9/9! - x^11/11! ..., x 单位为弧度(rad)
                        ;为加快运算速度及减少代码量, 特经预处理使 x = (0 ~ Pi/4)
                        ;原理是当 x = (Pi/4 ~ Pi/2) 时 sin(x) = cos(Pi/2 - x) 成立
                        ;其他象限各区间也都有类似等式成立
                        ;x = [r4~7]        ; 205 bytes; <=3006T
                        ;已验证, 准确, 结果有效位31位
        mov        a, r4
        mov        mult + 0, a
        mov        mult + 4, a
        mov        sinx + 0, a
        mov        root + 0, a
        mov        a, r5
        mov        mult + 1, a
        mov        mult + 5, a
        mov        sinx + 1, a
        mov        root + 1, a
        mov        a, r6
        mov        mult + 2, a
        mov        mult + 6, a
        mov        sinx + 2, a
        mov        root + 2, a
        mov        a, r7
        mov        mult + 3, a
        mov        mult + 7, a
        mov        sinx + 3, a
        mov        root + 3, a        ; 种子 x --> sinx(0~3), mult(0~3), mult(4~7), root(0~3)
        lcall        mul_32                ; x^2
        mov        cosx + 0, r4
        mov        cosx + 1, r5
        mov        cosx + 2, r6
        mov        cosx + 3, r7        ; x^2 --> cosx(0~3)
        mov        mult + 10, #0

int_sin_loop:
        mov        mult + 0, root + 0
        mov        mult + 1, root + 1
        mov        mult + 2, root + 2
        mov        mult + 3, root + 3        ;x^n
        mov        mult + 4, cosx + 0
        mov        mult + 5, cosx + 1
        mov        mult + 6, cosx + 2
        mov        mult + 7, cosx + 3        ;x^2
        lcall        mul_32                ; x^n X x^2
        mov        a, r4
        mov        mult + 0, a
        mov        root + 0, a
        mov        a, r5
        mov        mult + 1, a
        mov        root + 1, a
        mov        a, r6
        mov        mult + 2, a
        mov        root + 2, a
        mov        a, r7
        mov        mult + 3, a
        mov        root + 3, a        ; x^n --> root(0~3), mult(0~3)

        mov        dptr, #fact_table
        mov        a, mult + 10
        mov        r0, a
        movc        a, @a + dptr
        mov        mult + 4, a
        inc        r0
        mov        a, r0
        movc        a, @a + dptr
        mov        mult + 5, a
        inc        r0
        mov        a, r0
        movc        a, @a + dptr
        mov        mult + 6, a
        inc        r0
        mov        a, r0
        movc        a, @a + dptr
        mov        mult + 7, a        ; 1/n! --> mult(4~7)
        inc        r0
        mov        a, r0
        mov        mult + 10, a
        jnb        acc.4, int_sin_xxxx
        mov        r0, mult + 4
        mov        r1, mult + 5
        lcall        mul_1632
        mov        r3, 5
        mov        r4, 6
        mov        r5, 7
        clr        a
        mov        r6, a
        mov        r7, a
        sjmp        $ + 5
int_sin_xxxx:
        lcall        mul_32                ; x^n/n!
        mov        a, r4
        orl        a, r5
        orl        a, r6
        orl        a, r7
        jz        int_sin_exit

        mov        a, r3
        rlc        a
        mov        a, mult + 10
        jnb        acc.2, add_xn
sub_xn:        mov        a, sinx + 0
        subb        a, r4
        mov        sinx + 0, a
        mov        a, sinx + 1
        subb        a, r5
        mov        sinx + 1, a
        mov        a, sinx + 2
        subb        a, r6
        mov        sinx + 2, a
        mov        a, sinx + 3
        subb        a, r7
        mov        sinx + 3, a        ; x - x^n/n!
        ljmp        int_sin_loop
add_xn:        mov        a, sinx + 0
        addc        a, r4
        mov        sinx + 0, a
        mov        a, sinx + 1
        addc        a, r5
        mov        sinx + 1, a
        mov        a, sinx + 2
        addc        a, r6
        mov        sinx + 2, a
        mov        a, sinx + 3
        addc        a, r7
        mov        sinx + 3, a        ; x + x^n/n!
        ljmp        int_sin_loop
int_sin_exit:
        ret

sin_cos:

网友S:
math_code        segment        code
        rseg        math_code
fact_table:        db        0xab, 0xaa, 0xaa, 0x2a        ;1/3!  = 1/6
                db        0x22, 0x22, 0x22, 0x02        ;1/5!  = 1/120
                db        0xd0, 0x00, 0x0d, 0x00        ;1/7!  = 1/5040
                db        0x3c, 0x2e, 0x00, 0x00        ;1/9!  = 1/362880
                db        0x6c, 0x00, 0x00, 0x00        ;1/11! = 1/39916800        ;(pi/4)^11/11! = 0x00000008
                db        0x00, 0x00, 0x00, 0x00
pi4:                db        0x69, 0x21, 0xa2, 0xda, 0x0f, 0xc9        ;pi/4  = 3.141592653589793.../4
pi2:                db        0xd2, 0x42, 0x44, 0xb5, 0x1f, 0x92        ;pi/2  = 3.141592653589793.../2, 最高字节为0x01, 不参加运算

.
.
.
.

mul_1632:                        ;r0r1 X mult[0~3] --> r2~r7;        ;101 bytes; <= 108t
                                ;未验证, 冒然使用后果自负!
                                ;破坏 Acc, B, F0, PSW
        mov        a, mult                ;a0 X b0
        mov        b, r0
        mul        ab
        mov        r2, a
        mov        r3, b
        mov        a, mult + 2        ;a2 X b0
        mov        b, r0
        mul        ab
        mov        r4, a
        mov        r5, b
        mov        a, mult + 3        ;a3 X b1        ;a0b0, a2b0, a3b1 --> r2~r7
        mov        b, r1
        mul        ab
        mov        r6, a
        mov        r7, b

        mov        a, mult                ;a0 X b1
        mov        b, r1
        mul        ab
        add        a, r3
        mov        r3, a
        mov        a, b
        addc        a, r4
        mov        r4, a
        mov        f0, c
        mov        a, mult + 2        ;a2 X b1
        mov        b, r1
        mul        ab
        mov        c, f0
        addc        a, r5
        mov        r5, a
        mov        a, b
        addc        a, r6
        mov        r6, a
        jnc        $ + 3
        inc        r7                                ;a0b0, a0b1, a2b0, a2b1, a3b1

        mov        a, mult + 1        ;a1 X b0
        mov        b, r0
        mul        ab
        add        a, r3
        mov        r3, a
        mov        a, b
        addc        a, r4
        mov        r4, a
        mov        f0, c
        mov        a, mult + 3        ;a3 X b0
        mov        b, r0
        mul        ab
        mov        c, f0
        addc        a, r5
        mov        r5, a
        mov        a, b
        addc        a, r6
        mov        r6, a
        jnc        $ + 3
        inc        r7                                ;a0b0, a0b1, a1b0, a2b0, a2b1, a3b0, a3b1

        mov        a, mult + 1        ;a1 X b1        ;a0b0, a0b1, a1b0, a1b1, a2b0, a2b1, a3b0, a3b1
        mov        b, r1
        mul        ab
        add        a, r4
        mov        r4, a
        mov        a, b
mul_160:addc        a, r5
        mov        r5, a
        jnc        $ + 7
        inc        r6
        mov        a, r6
        jnz        $ + 3
        inc        r7
        ret

mul_32:                                ;mul[t0~3] X mult[4~7] --> r0~7;  ;46 bytes, <= 267T
                                ;不需要验证了吧 :-P
                                ;破坏 [mult(4~9)], Acc, B, F0, PSW
        mov        r0, mult + 4
        mov        r1, mult + 5
        lcall        mul_1632
        mov        r0, mult + 6
        mov        r1, mult + 7
        mov        mult + 4, r2
        mov        mult + 5, r3
        mov        mult + 6, r4
        mov        mult + 7, r5
        mov        mult + 8, r6
        mov        mult + 9, r7
        lcall        mul_1632
        mov        r0, mult + 4
        mov        r1, mult + 5
        mov        a, mult + 6
        add        a, r2
        mov        r2, a
        mov        a, mult + 7
        addc        a, r3
        mov        r3, a
        mov        a, mult + 8
        addc        a, r4
        mov        r4, a
        mov        a, mult + 9
        sjmp        mul_160

网友H:
顶~~~

刷屏党 蛋疼期作品:求SinX

算法学习了,精度是提高了,只是有点违规,highgear老师要求的只能使用整型变量(最大32bit),刷屏党在计算过程中,引入了大于整型变量范围的蛋疼变量,属于严重作弊~~~  :lol

网友T:
mark  sin值计算

网友U:
坐等PK大赛 顺便学习学习操作系统:victory:

网友H:
这几天在玩邓喵老师的 非典250  16/32位 BIN ----> BCD 程序。

邓喵老师的 非典250 算法确实超级NB,  连用中颖的 16/8位 除法器的速度都难以追上邓喵老师的 非典250 算法~~~

详情请见: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51848

网友V:
哇塞 好厉害 向你们学习

网友W:
看看吧……估计没戏。

网友X:
回复 网友H:
这个我也有兴趣啊,M0你现在从事什么工作啊?

网友H:
回LS兄弟

俺专门负责打杂~~~

网友H:
有点空余时间时,喜欢将像 highgear老师,邓喵老师这些超一流高手的小题目,拿来消化一通~~~

网友Y:
这么多次了 有PK成功的没???

网友X:
回复 网友X:
M0兄弟如此有才,看你解题收获良多。俺一毕业等于失业。自惭~

网友H:
呵呵~~~

俺几十年没玩技术啦,这些老掉牙的东东还依稀记得一点~~~

哪能跟你们年轻一代相比,你们是8-9点钟刚刚升起的太阳。自惭~~~

楼主:
顶楼上各位兄弟。

关于 sin 函数的快速算法,网上有很多的讨论,值得关注的是这一个
http://www.coranac.com/2009/07/sines/
以及:
http://lab.polygonal.de/2007/07/18/fast-and-accurate-sinecosine-approximation/
(中文翻译在此: http://friendz.blog.163.com/blog/static/857571322011288505934/)

除了以上的数种方法外,还有一个著名的算法: CORDIC (COordinate Rotation DIgital Computer),这种方法非常适用与硬件运算,但由于逐次逼近需要大量判断,以及没有很好的利用硬件乘法器,对于带有硬件乘法器的 cpu 来说效率不是很高,所以下面我只简单的讲解一下原理:
根据欧拉公式:
cos(x+y) + jsin(x+y) = e^j(x+y) = e^jx * e^jy
= (cos(x) +jsin(x)) * (cos(y) + jsin(y))
= (cos(x)*cos(y) - sin(x)*sin(y)) + j(cos(x)*sin(y) + sin(x)*cos(y))
= cos(y) * (cosx - sinx * tany) + j cosy *(cosx*tany + sinx)

任何一个角度 x 可以分解得更细小,即:
x = x0 + x1 + x2 + ... = ((((x0 + x1) + x2) + x3) + ...)

结合上面的公式,如果我们挑选不同的 y, 可以让 tany = +-(/2, 1/4, 1/8, 1/16, ....) 那么
cos(y) * (cosx - sinx * tany) + j cosy *(cosx*tany + sinx)这个公式则可以变得极为简单,cosx, sinx 是上次的计算值,而tany 变成了移位,至于 cosy, cos(x0)*cos(x1)*cos(x2)*.... 为一个常数。

从 cordic 可以看出,整数运算的另一个技巧之一是恰当的选择一些系数,可以使用移位操作来代替乘法或除法运算,使得整个运算简化。

网友H:
highgear老师讲解的真透彻,学习了~~~

网友H:
继续灌水~~~ :lol

何为电工?
答: 电工 ==  农民工(靠体力干活)

何为高级电工?
答: 高级电工 ==  理论(抄书)+ 实践(靠体力干活,取得经验)

网友H:
继续灌水,将highgear老师提出的一个很简单的题目:
完全用整数运算完成sin, atan 函数,要求精度可达 0.001。
改为要求:完全用整数运算完成sin, atan 函数,要求精度可达 0.0001,精度要求提高十倍,这才有点搞头~~~

受highgear老师 53楼 非典中的经典算法启示,俺也来个压缩算法,只运行 4次 16位 * 16位 = 16位 精度的定点小数乘法,就能玩转 sin函数~~~

使用刘前辈最喜欢的C51编写, 让计算 sin函数变得十分简单山寨,速度超级快,精度也不低,完全达到预定指标 0.0001,力争做山寨中的战斗机~~~

为简单起见,本程序只作输入弧度 0-PI/2 之运算,超过上述范围的需先自行转换,如范围在 PI/2-PI之间,可利用sin函数的对称性求得,计算范围在 PI-2PI之间,先减去一个 PI, 再将sin计算结果取负即可。

由于去掉了符号,再利用定点小数运算,这样的好处是变相增加了2bit位,极大地提高了16位定点运算精度。

网友H:
计算公式还是用俺的最爱,切比雪夫创造发明的 切比雪夫幂级数缩减法,直接把
Y =  SIN((PI/2) * X) 的泰勒级数缩减成如下公式:
SIN((PI/2) * X)  =  0.07185 * X^5 - 0.64215 * X^3 + 1.57036 * X
由于系数 1.57036 大于 1,  超出了定点小数的计算范围,无法用定点小数表示,再进一步化简成:
SIN((PI/2) * X)  =  X + (0.57036 - (0.64215 -0.07185 * X^2) * X^2) * X
这样,完全可以使用快速的 16位定点小数运算,完成 sin函数的求值,并且精度达到预定的 0.0001 。
  式中:  X 取值范围:0 <= X < 1

网友H:
使用不同的输入值,测试结果令人满意~~~

无图无真相,上片片~~~

网友H:
从上图可以看出,sin求解程序很简单,超级山寨,只需指定 FX 值,编译运行后,程序输出两个值,fy为定点小数求解sin值,再转换成浮点数供观看,fy1为调用标准的C51浮点函数库计算sin, 供测试结果对比验证用。

/***************************************************************************************
Model  : main.c
Description : 中颖单片机C51定点小数 SIN((PI/2) * X)运算函数,DEMO测试程序。
               SIN((PI/2) * X) = 0.07185 * X^5 - 0.64215 * X^3 + 1.57036 * X
                        = X + (0.57036 - (0.64215 -0.07185 * X^2) * X^2) * X

       X 取值范围:0 <= X < 1
Author  : CLR
Create Time : 2011-10-11
Version ID  : 1.5
用  途      :中颖SH79/88/89F51系列MCU
作  者      :许意义
21ic  ID    :LAOXU
中颖论坛    : bbs.21ic.com
****************************************************************************************/
#include <DEFINE51.H>
#include <global.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inowealth\SH88F4051.H>
#define FX      1.234567L
#define K0       37379            // 0.57036
#define K1       42084            // 0.64215
#define K2        4709           // 0.07185
#define PI      3.1415926L
#define  X      (FX * 2 / PI) * 0x10000
uint16  y;
float   fy, fy1;

uint16 dsin(uint16 x)  //SIN((PI/2) * X) = X + (K0 - (K1 - K2 * X^2) * X^2) * X
{   uint16 a, b;
if(x<0xfe88)
      { a = dmul16(x, x);
        b = K1 - dmul16(K2, a);
     b = K0 - dmul16(b, a);
     x += dmul16(b, x);
   }
else
   { x = 0xffff;
   }
return(x);
}
void main(void)
{  // 中颖单片机C51定点小数 SIN((PI/2) * X)运算函数,DEMO测试程序。
// 调用中颖单片机C51专用运算库函数,加速运算速度
  y  = dsin(X);
fy = (float)y / 0x10000;
fy1 = sin(FX);
_nop_();
while(1);
}

测试程序打包上传:

网友H:
如不用中颖单片机,需将 16位定点小数函数
c = dmul16(uint16  a, uint16  b);
改写成:
c = (uint16)(((uint32)a * (uint32)b) >> 16);
实际运行速度慢一些~~~

网友H:
highgear老师推荐的 三角函数逼近快速算法(正余弦)。
中文翻译在此:
http://friendz.blog.163.com/blog/static/857571322011288505934/

经简化后的所用公式为:
Q * (4/pi * x - 4/pi^2 * x^2) + P * (4/pi * x - 4/pi^2 * x^2)^2
其中 x^2 要做一次乘法,上式中,至少要执行 6次乘法,继续将上述公式化简,改写成:
(4/pi * x - 4/pi^2 * x^2) = ((4/pi - 4/pi^2 * x) * x)
代入后,也仅仅减少一次乘法,至少要执行 5次乘法,比俺在 57楼的算法多用 1次乘法。
更不要说《三角函数逼近快速算法(正余弦)》需要用到浮点数运算,执行速度和效率更低~~~

网友H:
综上,还是highgear老师提出的一个很简单的题目:
完全用整数运算完成sin, atan 函数,所点内存资源少,运算速度最快。

紧跟highgear老师,邓喵老师,继续玩“非典”~~~

网友P:
很给力的算法。。。。。:hug::victory::kiss:

网友H:
继续灌水~~~

因电机的加减速算法,要用到开平方,在小系统中,俺不太喜欢用浮点数,太耗资源,想弄个整数的~~~

网上搜了一下,号称“快速”、“极速”的开平方算法程序一大把,经下载测试,速度都慢的像蜗牛~~~

倒是老外的经典开平方算法,速度快些~~~

俺将其改写后,用C51编译后,再手工优化,经测试,效率还是满高的,远比国内的号称“快速”、“极速”的开平方算法,要快很多~~~

上传给感兴趣的盆友参考~~~

网友H:
16位整数开平方 C程序

/**********************************************************************************************
* uint16  isqrt(uint16 value1)
*    16位整数开平方

        用  途      :中颖SH79/88/89F51系列MCU
        作  者      :许意义
        21ic  ID    :LAOXU
        中颖论坛    : bbs.21ic.com
        日    期    : 2011-10-11

**********************************************************************************************/

unsigned int isqrt(unsigned int x)      // 16位整数开平方
{ unsigned int xr, xr1;
  unsigned int q2;
  xr = 0;
  q2 = 0x4000;
  do{ xr1 = xr + q2;
      if(xr1 <= x)
        { x -= xr1;
                  xr = (xr >> 1) + q2;
        }
      else
            { xr >>= 1;
        }
    }while(q2 >>= 2);
  if(xr < x)
    { return(xr + 1);
    }
  else
    {
          return(xr);
    }
}

网友H:
16位整数开平方 经优化后的 ASM程序,可编译成库。

$NOMOD51
NAME ISQRT
/**********************************************************************************************
* uint16  isqrt(uint16 value1)
*    16位整数开平方

用  途      :中颖SH79/88/89F51系列MCU
  作  者      :许意义
  21ic  ID    :LAOXU
  中颖论坛    : bbs.21ic.com
日    期    : 2011-10-11

**********************************************************************************************/

?PR?_ISQRT?ISQRT  SEGMENT CODE
PUBLIC _ISQRT
RSEG  ?PR?_ISQRT?ISQRT
;---- Variable 'x?040' assigned to Register 'R6/R7' ----
_ISQRT:  CLR   A        // 16位整数开平方
; { unsigned int xr, xr1;
;   unsigned int q2;
;   xr = 0;
;---- Variable 'xr?041' assigned to Register 'R2/R3' ----
   MOV   R3,A
   MOV   R2,A
;  R6>40H, q2 = 0x4000; R6>10H, q2 = 0x1000; R6>04H, q2 = 0x400; R6>01H, q2 = 0x100;
;  R7>40H, q2 = 0x40;   R7>10H, q2 = 0x10;   R7>04H, q2 = 0x4;   R7>01H, q2 = 0x1;
   MOV   DPH,A
   MOV   DPL,A
   MOV   A,#040H
   CJNE    R6,#40H,$+3
   JNC     ISQRT_7
   CJNE    R6,#10H,$+3
   JNC     ISQRT_8
   CJNE    R6,#04H,$+3
   JNC     ISQRT_9
   CJNE    R6,#01H,$+3
   JNC     ISQRT_10
   CJNE    R7,#40H,$+3
   JNC     ISQRT_11
   CJNE    R7,#10H,$+3
   JNC     ISQRT_12
   CJNE    R7,#04H,$+3
   JNC     ISQRT_13
   RR      A
   RR      A
ISQRT_13: RR      A
   RR      A
ISQRT_12: RR      A
   RR      A
ISQRT_11: MOV   DPL,A
   SJMP    ISQRT_1
ISQRT_10: RR      A
   RR      A
ISQRT_9: RR      A
   RR      A
ISQRT_8: RR      A
   RR      A
ISQRT_7: MOV   DPH,A
;   do{ xr1 = xr + q2;
ISQRT_1: MOV   A,DPL
   ADD   A,R3
   MOV   R5,A
   MOV   A,DPH
   ADDC  A,R2
   MOV   R4,A
;---- Variable 'xr1?042' assigned to Register 'R4/R5' ----
;       if(xr1 <= x)
   SETB  C
   MOV   A,R5
   SUBB  A,R7
   MOV   A,R4
   SUBB  A,R6
   JNC   ISQRT_2
;         { x -= xr1;
   CLR   C
   MOV   A,R7
   SUBB  A,R5
   MOV   R7,A
   MOV   A,R6
   SUBB  A,R4
   MOV   R6,A
;     xr = (xr >> 1) + q2;
   MOV   A,R2
   CLR   C
   RRC   A
   MOV   R4,A
   MOV   A,R3
   RRC   A
   ADD   A,DPL
   MOV   R3,A
   MOV   A,DPH
   ADDC  A,R4
   MOV   R2,A
;         }
   SJMP  ISQRT_3
;       else { xr >>= 1;
ISQRT_2: MOV   A,R2
   CLR   C
   RRC   A
   MOV   R2,A
   MOV   A,R3
   RRC   A
   MOV   R3,A
;         }
;     }while(q2 >>= 2);
ISQRT_3:    MOV   R4,DPH
   MOV   A,DPL
   MOV   R0,#02H
   INC   R0
   SJMP  ISQRT_5
ISQRT_4:    XCH   A,R4
   CLR   C
   RRC   A
   XCH   A,R4
   RRC   A
ISQRT_5:    DJNZ  R0,ISQRT_4
   MOV   DPH,R4
   MOV   DPL,A
   ORL   A,R4
   JNZ   ISQRT_1
   MOV   R4,A     // R4/R5 清0
   MOV   R5,A
;   if(xr < x)
   CLR   C
   MOV   A,R3
   SUBB  A,R7
   MOV   A,R2
   SUBB  A,R6
   JNC   ISQRT_6
;     { return(xr + 1);
   MOV   A,R3
   ADD   A,#01H
   MOV   R7,A
   CLR   A
   ADDC  A,R2
   MOV   R6,A
   RET
;     }
;   else { return(xr);
ISQRT_6: MOV   A,R2
   MOV   R6,A
   MOV   A,R3
   MOV   R7,A
;     }
; }
   RET
; END OF _ISQRT
   END

网友H:
32位整数开平方 C程序

/**********************************************************************************************
* uint32  lsqrt(uint32 value1)
*    32位整数开平方

        用  途      :中颖SH79/88/89F51系列MCU
        作  者      :许意义
        21ic  ID    :LAOXU
        中颖论坛    : bbs.21ic.com
        日    期    : 2011-10-11

**********************************************************************************************/

unsigned long lsqrt(unsigned long x)      // 32位整数开平方
{ unsigned long xr, xr1;
  unsigned long q2;
  xr = 0;
  q2 = 0x40000000L;
  do{ xr1 = xr + q2;
      if(xr1 <= x)
        { x -= xr1;
                  xr = (xr >> 1) + q2;
        }
      else
            { xr >>= 1;
        }
    }while(q2 >>= 2);
  if(xr < x)
    { return(xr + 1);
    }
  else
    {
          return(xr);
    }
}

网友H:
32位整数开平方 经优化后的 ASM程序,可编译成库。

$NOMOD51
NAME LSQRT
/**********************************************************************************************
* uint32  lsqrt(uint32 value1)
*    32位整数开平方

用  途      :中颖SH79/88/89F51系列MCU
  作  者      :许意义
  21ic  ID    :LAOXU
  中颖论坛    : bbs.21ic.com
日    期    : 2011-10-11

**********************************************************************************************/
?PR?_LSQRT?LSQRT  SEGMENT CODE
?DT?_LSQRT?LSQRT  SEGMENT DATA OVERLAYABLE
EXTRN CODE (_ISQRT)
EXTRN CODE (?C?ULCMP)
EXTRN CODE (?C?ULSHR)
PUBLIC _LSQRT
RSEG  ?DT?_LSQRT?LSQRT
?_LSQRT?BYTE:
x?040:      DS   4
  ORG  4
xr?041:     DS   4
  ORG  8
q2?042:     DS   4
;xr?043:    DS   4  ---> DPL:DPH:DPL1:DPH1
DPL1       EQU   84H
DPH1     EQU   85H
RSEG  ?PR?_LSQRT?LSQRT
_LSQRT:     MOV   A,R4
   ORL     A,R5
   JNZ     LSQRT_1      // 16位整数开平方
   LJMP    _ISQRT
LSQRT_1: MOV   x?040+03H,R7    // 32位整数开平方
   MOV   x?040+02H,R6
   MOV   x?040+01H,R5
   MOV   x?040,R4
; { unsigned long xr, xr1;
;   unsigned long q2;
;   xr = 0;
   CLR   A
   MOV   xr?041+03H,A
   MOV   xr?041+02H,A
   MOV   xr?041+01H,A
   MOV   xr?041,A
;  R4>40H, q2 = 0x40000000; R4>10H, q2 = 0x10000000; R4>04H, q2 = 0x4000000; R4>01H, q2 = 0x1000000;
;  R5>40H, q2 = 0x400000;   R5>10H, q2 = 0x100000;   R5>04H, q2 = 0x40000;   R5>01H, q2 = 0x10000;
   MOV   q2?042+03H,A
   MOV   q2?042+02H,A
   MOV   q2?042+01H,A
   MOV   q2?042,A
   MOV     R0,#x?040
   MOV     R1,#q2?042
   MOV     R2,#2
   MOV   A,#40H
LSQRT_10:   CJNE    @R0,#40H,$+3
   JNC     LSQRT_2
   CJNE    @R0,#10H,$+3
   JNC     LSQRT_3
   CJNE    @R0,#04H,$+3
   JNC     LSQRT_4
   CJNE    @R0,#01H,$+3
   JNC     LSQRT_5
   INC     R0
   INC     R1
   DJNZ    R2,LSQRT_10
   DEC     R1
LSQRT_5: RR      A
   RR      A
LSQRT_4: RR      A
   RR      A
LSQRT_3: RR      A
   RR      A
LSQRT_2: MOV   @R1,A
;   do{ xr1 = xr + q2;
LSQRT_6: MOV   A,xr?041+03H
   ADD   A,q2?042+03H
   MOV   DPH1,A
   MOV   A,xr?041+02H
   ADDC  A,q2?042+02H
   MOV   DPL1,A
   MOV   A,xr?041+01H
   ADDC  A,q2?042+01H
   MOV   DPH,A
   MOV   A,xr?041
   ADDC  A,q2?042
   MOV   DPL,A
;       if(xr1 <= x)
   MOV   R7,x?040+03H
   MOV   R6,x?040+02H
   MOV   R5,x?040+01H
   MOV   R4,x?040
   MOV   R3,DPH1
   MOV   R2,DPL1
   MOV   R1,DPH
   MOV   R0,A
   SETB  C
   LCALL ?C?ULCMP
   JNC   LSQRT_7
;         { x -= xr1;
   CLR   C
   MOV   A,x?040+03H
   SUBB  A,DPH1
   MOV   x?040+03H,A
   MOV   A,x?040+02H
   SUBB  A,DPL1
   MOV   x?040+02H,A
   MOV   A,x?040+01H
   SUBB  A,DPH
   MOV   x?040+01H,A
   MOV   A,x?040
   SUBB  A,DPL
   MOV   x?040,A
;     xr = (xr >> 1) + q2;
   MOV   R7,xr?041+03H
   MOV   R6,xr?041+02H
   MOV   R5,xr?041+01H
   MOV   R4,xr?041
   MOV   R0,#01H
   LCALL ?C?ULSHR
   MOV   A,R7
   ADD   A,q2?042+03H
   MOV   xr?041+03H,A
   MOV   A,R6
   ADDC  A,q2?042+02H
   MOV   xr?041+02H,A
   MOV   A,R5
   ADDC  A,q2?042+01H
   MOV   xr?041+01H,A
   MOV   A,R4
   ADDC  A,q2?042
   MOV   xr?041,A
;         }
   SJMP  LSQRT_8
;       else { xr >>= 1;
LSQRT_7: MOV   R7,xr?041+03H
   MOV   R6,xr?041+02H
   MOV   R5,xr?041+01H
   MOV   R4,xr?041
   MOV   R0,#01H
   LCALL ?C?ULSHR
   MOV   xr?041+03H,R7
   MOV   xr?041+02H,R6
   MOV   xr?041+01H,R5
   MOV   xr?041,R4
;            }
;     }while(q2 >>= 2);
LSQRT_8:    MOV   R7,q2?042+03H
   MOV   R6,q2?042+02H
   MOV   R5,q2?042+01H
   MOV   R4,q2?042
   MOV   R1,#02H
   MOV   R0,#02H
   LCALL ?C?ULSHR
   MOV   q2?042+03H,R7
   MOV   q2?042+02H,R6
   MOV   q2?042+01H,R5
   MOV   q2?042,R4
   MOV   A,R4
   ORL   A,R5
   ORL   A,R6
   ORL   A,R7
   JZ    $ + 5H
   LJMP  LSQRT_6
;   if(xr < x)
   MOV   R7,x?040+03H
   MOV   R6,x?040+02H
   MOV   R5,x?040+01H
   MOV   R4,x?040
   MOV   R3,xr?041+03H
   MOV   R2,xr?041+02H
   MOV   R1,xr?041+01H
   MOV   R0,xr?041
   CLR   C
   LCALL ?C?ULCMP
   JNC   LSQRT_9
;     { return(xr + 1);
   MOV   A,xr?041+03H
   ADD   A,#01H
   MOV   R7,A
   CLR   A
   ADDC  A,xr?041+02H
   MOV   R6,A
   CLR   A
   ADDC  A,xr?041+01H
   MOV   R5,A
   CLR   A
   ADDC  A,xr?041
   MOV   R4,A
   RET
;     }
;   else { return(xr);
LSQRT_9: MOV   R7,xr?041+03H
   MOV   R6,xr?041+02H
   MOV   R5,xr?041+01H
   MOV   R4,xr?041
;        }
; }
   RET
; END OF _LSQRT
   END

网友Z:
呼╭══╮ ┌══════┐
╭╯让路║═║╰纯属路过╮║
╰⊙═⊙╯ └══⊙═⊙═~

网友AA:
回复 楼主:
多任务的实现说穿了很简单,就是利用定时中断打断当前运行的任务,把当前所使用的寄存器 push 到栈中,然后把切换到下一个任务的栈点,pop 出这个即将运行的任务现场,最后把运行权交给这个任务。可以看到,多任务的实现的关键点是中断,在 windows 下要实现打断运行的任务得到控制权,不是做不到,但非常复杂,所以在 PC 中应在 DOS 下实现,DOS 支持 bios 的0x10定时中断,稍加改造就可以是支持 1ms 的中断。

哈哈……几天没上21IC,不知道所长一直追着我PK。看来所长前一阵把5个哲学家喂成了猪,太有悖于“天下第一”的称号,如今一定要把自己21IC元老的声誉捞回来?

    算了吧,连题意还没搞清呢:大多数人都像所长23#似地,以为RTOS是多任务按时间片切换。为了防止临界区内切换,于是各种保护数据机制,互斥、信号量、消息传递……

     你也不想想,哲学家就餐,是RTOS 么?我正在吃饭,你按时间片来抢夺我的叉子!“别吃啦,到时间该我吃啦……”然后调度切换。你块头比我大?你是乌克兰猪?还什么“稍微的优先级”,——如今也觉得自己当时创新的OS理论很好笑吧。

     当今世界,OS理论研究早就成熟。十年前,20年前就有大师说OS理论研究已经结束。各种机制早就成熟,没有任何遗留问题。——咱中国的21IC所长突然创新了个什么“些微优先级”机制。在抢占和非抢占之间调度?呵呵,中国讲习所长的名字要载入世界OS发展史册了。

   DOS,LInux 早期版本都是非抢夺式内核;——我吃完饭,自动放弃2个叉子资源,同时唤醒两边饥饿等待的伙伴。——是让等待的伙伴重新再检测资源,还是我帮助伙伴检测他的叉子资源?这又是2种机制。

    所以,所长还是玩你的裸奔“些微优先级”吧,还什么RTOS?——连PK题目都出错了,和实时时限根本没关系,我在吃饭时,你再饥饿也得等。根本没有时限。

      否则就是猪。

、、

网友AA:
“哲学家就餐”问题,咱早就研究透了。把独创的实验代码贴在这?所长你看得懂么?

呵呵,告诉LZ,3种解法:同步ASR通信机制,信号量AND集机制,管程机制。——前2种都是同步机制,(和时间片中断根本没关系。后一种管程机制纯粹是故意加上时间片抢夺式调度实验一下而已。)所长还是玩你的BIOS  1ms 中断吧。——连修改时间片都不会?书上有啊。每个哲学家的think/eat  模拟时间至少应该2秒钟以上,让人看得出停顿才行吧。LZ几百ms一闪而过,谁知道你的程序在干什么。

、、

楼主:
顶老刘!给老刘鼓掌!

说真的,我们还真的没有看过老刘|冷漠 写过的代码,除了那个空间换时间”算法“的代码(当然那不是老刘的真正水平),甚至在哲学家就餐的问题上,仍然是口水一堆,代码全无,抄了一段代码,还不完整。
老刘,73 74楼不值得回复,喷口水没有意义。希望老刘能够用代码展示水平, 让众网友开开眼,让 highgear 无地自容一回。
.
.
.

请老刘在下一帖子简单地给一个回复:
1)  接受
2)  不接受

网友AB:
很激烈啊……围观

网友H:
继续灌水~~~

网友AC:
两位施主,佛法无边,回头是岸..... 阿弥陀佛.....:victory:

网友X:
看刘前辈解说,一定有很优秀的解决方法,期待刘前辈的代码,让小菜的我开开眼。

网友AA:
呵呵,highgear 真是太看不起我了:中国你找不到一个教授像我这样写的“哲学家就餐”解法,那是我研究生优秀论文。我也只给教授看才舍得拿出来换个学位,到万方数据下载还得付40元,——每页2元。你舍得吗?
    你当我垃圾程序往这贴?你的喂猪程序还差不多。连个arr[2][3]都搞不清楚的人,还玩什么操作系统经典程序?
     透露一点点:所有人都用资源同步并发机制来解哲学家就餐问题,只有老刘一个人用的任务同步机制玩的就餐经典问题。(哈,所有的人向左,我必向右。)这令教授评委大跌眼镜,行吗?行不行我实验板显示给你看。结果优秀论文是肯定的,第一名只有一个;其他人都差不多一样,抄抄书而已,看谁能吹了。

    “如果没有实验(显示),任何理论(机制)都是对的”——丁肇中。(吹破天你也拿不了诺贝尔奖,哪怕喂猪都有人说你有新意,要向你学习。)

      所长你看不懂,你神童也没读过OS内核设计与实现专业研究生。在这扯什么劲,我没写过程序?我记得以前送你一篇我的论文“现场总线中的环形网”,结果让你尴尬不已。“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哈哈,看不懂恼羞成怒了。如果再送你一篇“哲学家就餐问题的管程解法”,那你不得背过气去?谁都知道,你没学过操作系统原理;所以没必要在这装懂。没学过你就看得懂OS程序?还在这装腔作势BIOS ?

     哈哈,没事,需要的话我贴一个proteus 图,带上我的hex 文件,让你开开眼看看5个哲学家是怎么轮转就餐的。

       你的呢?拿得出来?一堆乱码,——C++,C#,JAVA 一块儿上,就是没有输出给人看。结果仔细一看:切,玩裸奔呢——5个哲学家成了按顺序排队吃饭,假若每个人吃一小时,那么最后一个正餐还没吃完,第一个已经到了晚餐时间。——如此整天喂猪,我跟你PK?给你点面子不笑你就行了。

      我贴出来实验图有意思吗?除了让你无地自容。于是,又追着我PK下一个题目啦……脸皮太厚了吧……

       以前输给1952 多少次?输得下跪拜佛的情景我都旁观**了。如今又赖上我啦?有完没完?……

        要不要我把你怎么输给1952 的帖子挖坟都挖出来?忘了自己怎么被1952 涮出论坛的?如今连“讲习所长”的id 都不敢张扬了;——被人羞辱过了。

        提醒一下:1952 的“一道题……”事过3年,如今所长还是解不出来吧。这么简单的OS并发问题3年都解不出来,如今还在这摇头晃脑装,谁还陪你玩?

、、

楼主:
老刘啊,让我看不起的是你的RP. 而把“哲学家就餐”作为研究生论文,我都看不起你的导师。

亏你还好意思提你们的"一道题“,呵呵,在那道题里,你们连最基本的硬件中断在 os 中的作用都不知道,难怪会用东厂手段,81楼仍不例外。
.
.
.
.
懂不懂 OS, 用 PK 说话。很简单,老刘你只要在下面选择一个:
1)   接受 PK
2)   不接受

网友AA:
highgear 准备接招:老刘贴上“哲学家就餐.hex”源代码,在proteus 上运行,看实验结果。

老刘的疑惑是:那样的话,老刘就是当然的赢家啦!——第一个贴出实验结果的人。

highgear 还在那犯傻呢,以为老刘不会写代码?哈哈……让你见识见识,中国第一个写出“哲学家就餐”实验代码是什么样。你以为书上、网上查得到?

     那你就查去吧。看完我的实验结果,送你一句话:

       你学一辈子也模仿不出来!

     再送你一句话:

      什么事给自己留后路。免得尴尬。毕竟54岁了。

万方数据上查了一下“叶志伟”的名字,系统提示“搜索无结果”。如今真是“菜鸟笑博导”,想起highgear 课堂上提示邹恒明博导“老师讲错了,forks 不是筷子的意思,是……”,结果学生一片笑倒。
    如今又笑万方数据太无知,“什么优秀论文,狗大本事……”

    呵呵,真是越来病得越重了……

、、

网友AA:
呵呵,不看书经常闹笑话。关键是闹了笑话还不知道别人笑的是什么。连老外作者都知道中国人使用的筷子,特此在书上注明一下。告诉过highgear ,邹恒明教授在美国留学18年,——竟然不知道fork 的中文意思,需要咱中国的highgear神童来提醒?!!

        由此可见:到底是我的导师和万方数据可笑无知,还是 highgear 井底之蛙自诩“天下第一”可笑。——他在井底自称老大?且感觉良好。

        “没事,没事,可以理解,他不知道啊。”

、、

网友AA:
83楼highgear
     亏你还好意思提你们的"一道题“,呵呵,在那道题里,你们连最基本的硬件中断在 os 中的作用都不知道,难怪会用东厂手段,81楼仍不例外。
.

劝所长一句:自己玩不出来的题目,就别赖出题目的人。有水平的高手,即使你题目出的不完善,他也知道你想说什么。他会帮你完善。
    这道题目是书上的,我们全班同学都会玩。都比你玩的好。——别人怎么会玩?所以,你说什么都没气儿。除了无名火冒三丈。气呀,玩了一辈子,让小辈随便一道题就把“讲习所长”贬出了论坛。1952使了东厂手段就把你堂堂大所长贬出了论坛?高手啊,怪你自己功力不高吧。打不过别人,说别人耍赖?

     我敢肯定,我明天贴出“哲学家就餐.hex” 实验程序后,所长一定会说:“东厂手段嘛,玩赖的,和我LZ题目不合……”

      我从不限制你采用什么厂的手段,C,C++还是C#,JAVA 随你便耶,既然PK,就别要求别人什么。“寒冰大*还是九阴魔爪”,能赢你就是高手。
     否则,老刘拿出任何一项做过的项目,都会玩的你头大。——你做的都是别人做过的事,……
        咱老刘从不做别人做过的事。干气……

、、

网友AA:
我怕LZ要收回PK题目了。一来真的他就怕了。还是给自己留点面子为好。我会照顾所长,不让所长太尴尬……

、、

网友AA:
86# 实验程序已发出了。

网友AD:
前辈,给我也发一个hex吧,开开眼界331279267@qq.com

网友AE:
唉,8年抗战,何时结束!

网友M:
野**刘居然知道proteus?

你们原始掐架的帖子在哪里?

网友X:
看了刘前辈的实验结果,支持,不过客观说一句,看得我是眼花缭乱,有生之年能够看到刘前辈的流水灯,也无憾了。我知道无论用多么华丽的辞藻来形容刘前辈的流水灯精彩程度都是不够的,都是虚伪的,所以我只想说一句:您的灯太好了!我愿意一辈子都看下去!这五个led构思新颖,题材独具匠心,闪烁清晰,情节诡异,跌宕起伏,主线分明,引人入胜,平淡中显示出不凡的灯王功底,是我辈应当学习之典范。 可为什么五个灯的闪烁顺序一直不会变。虽然我不大理解题意,印象中是公平竞争、、

网友AF:
收回了?拿不出手吧?

网友AG:
哈哈,菜农的hotisp可以反汇编助阵。
好玩!

网友AA:
回93楼,在我的实验板上绝对是越往后eat顺序越不一样,所以我说“一辈子无法模拟”。你看前10遍以内,可能顺序近似一样。离开10分钟回来再看,绝对不一样了。否则就很容易模拟了。

     还有,千万别说“流水灯”,我是论坛上顺手拿来一个“流水灯”电路做的实验,还侵犯了作者的版权,其实就是利用P1口的5个LED模拟5个哲学家:灯亮-eat,灯灭-think。
    下次自己画一个,——其实一模一样,换个名字罢了。——P1口上的8个LED可以做无数个实验,别一看作者标牌“流水灯”就想到别处去了。
    一定要我把“流水灯”三个字改为“哲学家就餐电路”?呵呵,我还真想不重新画电路,自己修改试试。只是觉得把时间浪费在谁都能做的事情上没什么意思。没什么兴趣。——虽然只是一上午。

       说话的时间我已经把proteus 图改好了。3、5遍以后点亮顺序就变化一次。你如果有标准实验板,(市场上所有标准实验板都包含这个电路。)可以把hex文件下载试试,清晰一点。若能帮我画一张显示更清晰的proteus实验图,例如:5个哲学家画成圆圈显示,……更好,100¥酬金不变。
     是test2s2.hex,不是test2s1.hex。
     如果对随机乱序感兴趣,是很简单的事,但是看不到2个灯同时亮,会少很多乐趣。

楼主:
老刘啊,是你先向我提出的“LED" 挑战,到现在你老刘都没有写出一个程序出来,“哲学家就餐”的帖子里,我公开的两个程序,总共编写时间没有超过20分钟,这样简单的问题在60年代算得上难题,到如今只能是大学三年级的问题了。老刘你把“哲学家就餐”捧那么高,还扭扭捏捏,躲躲藏藏,废话连篇,逻辑混乱,不知所云。这些小小的伎俩的目的,众人都很清楚。

老刘,不是我瞧不起你(们),总是拿着一些小儿科的东西出来炫耀,被不断打脸就是活该了。你想玩“哲学家就餐“,先去掂量我做的两个程序,想玩“LED", 先把以前的PK完成,我的程序都是公开的: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52070&highlight=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43825&highlight=

好了,我再次劝你老刘一句,水平低不要紧,重要的是做人水平不能低。我知道你老刘肯定不敢应战,大家也都看到了,这就够了,这也是我的目的。

楼主:
96楼的老刘,你真是太太太太太太太太让人佩服了!!!!!!!

网友F:
我晕,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啊

楼主:
老刘啊,请在此讨论“哲学家就餐”: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24063&highlight=%E5%93%B2%E5%AD%A6%E5%AE%B6

这个帖子,你可以讨论三角函数的数字实现,或是接受 PK.

网友AA:
哈哈,90#信箱已经发出了。

就算写的不怎么样,毕竟是第一个写出来的。很多人看了心里都冒酸水,那个醋劲:“那么差的玩意也要……”

哈……想当年,Dijkstra 第一个想出的信号量机制不过是个整型量,可以记录丢失的信号而已,——这件事促进了世界长期静止不前的OS 领域研究的快速发展,这篇论文被载入OS发展史册了。如今看:不带等待队列的简单信号量简直就是少儿科,连初中生都能想出来。

    ——可惜,那么多OS研究大师,那么多年就是没想出来,Dijkstra 第一个想出来了,然后所有OS研究大师都恍然大悟:“这么简单的机制,我怎么就没想到呢……”然后冒出一大堆更高明,完善的“类信号量”。个个都比Dijkstra 聪明。——有什么用啊,千年老二!谁知道第二个登上月球的人是谁?

    所长,算了吧。你的BIOS 代码还要等到猴年?即使你现在贴出你的代码,也是千年老二啦……
    红眼病又犯了……,没用啊……

、、

楼主:
老刘啊, 你的弱智在 101 楼又再次体现, 搞的好像 Dijkstra 就是你老刘似的。

懂不懂 OS, 用 PK 说话。很简单,老刘你只要在下面选择一个:
1)   接受 PK
2)   不接受

网友AH:
这江湖恩怨好几年了啊 。
卷入这战争的不少啊
不过有战争就是好 竞争才能进步。

网友AA:
97#
     老刘,不是我瞧不起你(们),总是拿着一些小儿科的东西出来炫耀,被不断打脸就是活该了。你想玩“哲学家就餐“,先去掂量我做的两个程序,想玩“LED", 先把以前的PK完成,我的程序都是公开的: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52070&highlight=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43825&highlight=

哈哈,所长真逗,写了2个裸奔喂猪程序也算是玩“哲学家就餐”?

首先,你的程序不是在OS平台上完成的,是纯粹的裸奔程序,没学过OS的任何人都能写出来。

告诉你一个基本概念:哲学家就餐经典问题是多任务并发问题,——5道并发。

你写8个喂猪程序也不过是在那玩单道程序。 风牛马不相及,差远啦……  这么大年纪,再学多道并发也来不及了,还是跟HOT大叔学学,HOT大叔知道研究OS,所长就不醒悟。
    还在那里抱着“OS 能做到的,我裸奔也能做到。”不放。愚呀……

    编了2个喂猪程序,连个输出显示都没有。也跟老刘学学,用LED灯表示一下自己想说什么。屏幕上显示一下也行呀,编了一辈子裸奔程序,printf 总会玩吧。也打个包让众人下载来看看,你做的是什么东西。
    把哲学家怎么喂成猪的。

、、

楼主:
呵呵, 这个论坛上没有了刘前辈,就不好玩了。其实, 我也很怕这个刘前辈不来了, 这样这个论坛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楼主:
老刘, 说你的技术水平低, 104楼可见一斑。我的那两个程序使用了 多线程
你老刘不知道什么是多线程, 对吧 ?
至于输出显示? 呵呵, 可见你老刘水平之低。还是我来告诉你, 那个程序是  Console 程序,使用的是 DOS 窗口。

楼主:
我明白了, 难怪这个老刘**不懈的提及什么“哲学家”, 原来是老刘的水平根本就看不懂, 理解不了我所作的多线程程序, 以为在这个上面能捞回点面子。不过这个“哲学家就餐”问题实在太简单了, 做不了 PK 的题目。

网友AA:
106#highgear
   至于输出显示? 呵呵, 可见你老刘水平之低。还是我来告诉你, 那个程序是  Console 程序,使用的是 DOS 窗口。

哈,highgear所长一开口就露怯:自己这边PK的题目是“独立完成一个最基本的多任务操作系统,……” 那边又拿Console 多线程到这边来说事!多线程平台是你自己独立完成的?你到底想PK什么,自己都忘了自己想干嘛了。

       首先重要的是,不管你玩的是多线程还是路由器,你把你的程序输出显示出来给大家看看,把程序员自己编的程序所要表达的意思最后用几个简单的显示灯表达出来,是一个程序员的基本能力;否则,谁知道你的程序想干什么?!达不到正确输出的目的,一堆乱码,错在哪都不知道。玩什么?
           你不是计算密集型程序,(计算密集也要输出显示啊。)你这的控制输出是5个哲学家的行为。即使你用的是Console ,DOS窗口,不也得显示输出行为结果么。——你的DOS窗口难道还不如KEIl的简单输出窗口?还不如单片机输出的几个灯的能力?怎么微软风靡世界的DOS 到你手里就连清屏,定位显示几个亮点都不行啦?

         要不要老刘教教你怎么在DOS窗口里显示5个灯亮/灭?玩了几十年DOS,不会连这么点技巧都不知道吧。——至少可以跟圈圈版主学学怎么在屏幕上转显示的,哈……

       唉,所长的脑力真是越来越退化了 ……跟你交流很困难。

       问个简单的问题,所长就头大:多线程是多道并发么?5 道并发你来个5线程。

        还有啦:LZ要求PK题目是:

独立完成一个最基本的多任务操作系统,并在此 os 上解决哲学家就餐问题

独立自己写一个简单的OS……,怎么所长玩起了Console ,DOS? 哈……Console 是你所长写的?DOS是你所长独立写的?切!要不要脸。不合题意耶!自我矛盾。——输急眼了,顾不得自己打自己的脸。自创的“寒冰大fa”也使出来了,——阴招!大概下面又要用MINIUNIX了。
         唉,自己先认输得了。

        俺写的test2S2.C ,所有代码均是自己写的,(除了库函数调用)代码长度 17K。
        所长的代码长度方便公开一下?70K还是170K还是……。——如若小于17K,(还有内存量),俺老刘就认输。(我最简功能代码长度是 1104字节)。——你的Console 属于安装第三方软件,自己的PK题目都忘啦,是不是准备下面要用MINIUNIX继续玩?

             唉!还玩什么呀,什么事转眼就忘,老糊涂了。

、、

网友AA:
  #97 highgear
老刘,不是我瞧不起你(们),总是拿着一些小儿科的东西出来炫耀,

所长老人家真是健忘,是你老人家在LZ 找老刘PK 哲学家就餐这些小儿科的东西出来炫耀,俺只是被动接招而已。(老刘从来没有在论坛上主动开贴讨论过这些OS经典问题,仗着自己比所长学历高,忽悠本科生所长?俺没那么逊。俺周围博士多着呢,知道自卑的滋味。)

         是你在LZ开的哲学家就餐讨论贴出来想炫耀自己,自己开的帖子自己又忘了,骂自己小儿科了。——提醒一下:俺有个亲戚,开始症状和你一样,就是健忘,发展很快,健忘时间越来越短,刚到解放军30X医院检查确诊:老年痴呆症。也是不到60岁的人。建议所长尽快到医院检查一下,医生说,发现得越早越可能制止发展。

     我没有恶意。  否则你6号开的帖子   ,怎么不到 3  天又忘了PK内容,转而自己攻击自己呢。——不是什么行为都会引人发笑,过于反常的行为让人理解为病态行为,通常不会发笑,只会产生对病人的同情、怜惜……

、、

网友X:
图帮你改了,也就两三分钟的事儿,100大洋就不必了,虽然俺比较穷,但赚这钱太没挑战了,有损我DownCloud大侠的风范呀、、、

楼主:
顶顶 DownCloud 这个认真好学的大侠。

老刘啊,去看看104楼引用的连接里PK的内容,以及我给出的C51, VC++, C#, VB 的程序,LED 的闪烁也只不过是小得不能再小的问题了,”哲学家就餐“也是如此,作为本科生的论文都勉强。

老刘你的帖子我就不多说了,108,109楼所表现出来的弱智,大家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此帖越来越无聊了,算了,反正老刘是死活也不肯PK, 我也不再逼迫老刘。老刘你什么时候想PK了,通知我就可以了,这个帖子我就不奉陪了。

网友H:
顶highgear老师,确实越来越无聊了,俺出个小题目,看二姨家有几个大虾能答对算~~~

先回忆一下《哲学家就餐问题》,下面回答引自维基百科全书。

----------------------------------------------------------------------------------------------------------------

哲学家就餐问题是在计算机科学中的一个经典问题,用来演示在并行计算中多线程同步(Synchronization)时产生的问题。

在1971年,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艾兹格·迪科斯彻提出了一个同步问题,即假设有五台计算机都试图访问五份共享的磁带驱动器。稍后,这个问题被托尼·霍尔重新表述为哲学家就餐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用来解释死锁和资源耗尽。

问题描述
哲学家就餐问题可以这样表述,假设有五位哲学家围坐在一张圆形餐桌旁,做以下两件事情之一:吃饭,或者思考。吃东西的时候,他们就停止思考,思考的时候也停止吃东西。餐桌中间有一大碗意大利面,每两个哲学家之间有一只餐叉。因为用一只餐叉很难吃到意大利面,所以假设哲学家必须用两只餐叉吃东西。他们只能使用自己左右手边的那两只餐叉。哲学家就餐问题有时也用米饭和筷子而不是意大利面和餐叉来描述,因为很明显,吃米饭必须用两根筷子。

哲学家就餐问题的演示哲学家从来不交谈,这就很危险,可能产生死锁,每个哲学家都拿着左手的餐叉,永远都在等右边的餐叉(或者相反)。

即使没有死锁,也有可能发生资源耗尽。例如,假设规定当哲学家等待另一只餐叉超过五分钟后就放下自己手里的那一只餐叉,并且再等五分钟后进行下一次尝试。这个策略消除了死锁(系统总会进入到下一个状态),但仍然有可能发生“活锁”。如果五位哲学家在完全相同的时刻进入餐厅,并同时拿起左边的餐叉,那么这些哲学家就会等待五分钟,同时放下手中的餐叉,再等五分钟,又同时拿起这些餐叉。

在实际的计算机问题中,缺乏餐叉可以类比为缺乏共享资源。一种常用的计算机技术是资源加锁,用来保证在某个时刻,资源只能被一个程序或一段代码访问。当一个程序想要使用的资源已经被另一个程序锁定,它就等待资源解锁。当多个程序涉及到加锁的资源时,在某些情况下就有可能发生死锁。例如,某个程序需要访问两个文件,当两个这样的程序各锁了一个文件,那它们都在等待对方解锁另一个文件,而这永远不会发生。

解法
一、服务生解法
一个简单的解法是引入一个餐厅服务生,哲学家必须经过他的允许才能拿起餐叉。因为服务生知道哪只餐叉正在使用,所以他能够作出判断避免死锁。

为了演示这种解法,假设哲学家依次标号为A至E。如果A和C在吃东西,则有四只餐叉在使用中。B坐在A和C之间,所以两只餐叉都无法使用,而D和E之间有一只空余的餐叉。假设这时D想要吃东西。如果他拿起了第五只餐叉,就有可能发生死锁。相反,如果他征求服务生同意,服务生会让他等待。这样,我们就能保证下次当两把餐叉空余出来时,一定有一位哲学家可以成功的得到一对餐叉,从而避免了死锁。

二、资源分级解法
另一个简单的解法是为资源(这里是餐叉)分配一个偏序或者分级的关系,并约定所有资源都按照这种顺序获取,按相反顺序释放,而且保证不会有两个无关资源同时被同一项工作所需要。在哲学家就餐问题中,资源(餐叉)按照某种规则编号为1至5,每一个工作单元(哲学家)总是先拿起左右两边编号较低的餐叉,再拿编号较高的。用完餐叉后,他总是先放下编号较高的餐叉,再放下编号较低的。在这种情况下,当四位哲学家同时拿起他们手边编号较低的餐叉时,只有编号最高的餐叉留在桌上,从而第五位哲学家就不能使用任何一只餐叉了。而且,只有一位哲学家能使用最高编号的餐叉,所以他能使用两只餐叉用餐。当他吃完后,他会先放下编号最高的餐叉,再放下编号较低的餐叉,从而让另一位哲学家拿起后边的这只开始吃东西。

尽管资源分级能避免死锁,但这种策略并不总是实用的,特别是当所需资源的列表并不是事先知道的时候。例如,假设一个工作单元拿着资源3和5,并决定需要资源2,则必须先要释放5,之后释放3,才能得到2,之后必须重新按顺序获取3和5。对需要访问大量数据库记录的计算机程序来说,如果需要先释放高编号的记录才能访问新的记录,那么运行效率就不会高,因此这种方法在这里并不实用。

这种方法经常是实际计算机科学问题中最实用的解法,通过为分级锁指定常量,强制获得锁的顺序,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三、Chandy/Misra解法
1984年,K. Mani Chandy和J. Misra提出了哲学家就餐问题的另一个解法,允许任意的用户(编号P1, ..., Pn)争用任意数量的资源。与迪科斯彻的解法不同的是[来源请求],这里编号可以是任意的。

对每一对竞争一个资源的哲学家,新拿一个餐叉,给编号较低的哲学家。每只餐叉都是“干净的”或者“脏的”。最初,所有的餐叉都是脏的。
当一位哲学家要使用资源(也就是要吃东西)时,他必须从与他竞争的邻居那里得到。对每只他当前没有的餐叉,他都发送一个请求。
当拥有餐叉的哲学家收到请求时,如果餐叉是干净的,那么他继续留着,否则就擦干净并交出餐叉。
当某个哲学家吃东西后,他的餐叉就变脏了。如果另一个哲学家之前请求过其中的餐叉,那他就擦干净并交出餐叉。
这个解法允许很大的并行性,适用于任意大的问题。

网友H:
俺出的小题目就是:

哲学家就餐问题是在计算机科学中的一个经典问题,用来演示在并行计算中多线程同步(Synchronization)时产生的问题。

在1971年,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艾兹格·迪科斯彻提出了一个同步问题,即假设有五台计算机都试图访问五份共享的磁带驱动器。稍后,这个问题被托尼·霍尔重新表述为哲学家就餐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用来解释死锁和资源耗尽。

上面写到,在1971年,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艾兹格·迪科斯彻提出了一个同步问题,稍后,这个问题被托尼·霍尔重新表述为哲学家就餐问题。

那么,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艾兹格·迪科斯彻肯定有自己的《哲学家就餐问题》之解法,请简单描述一下艾兹格·迪科斯彻之解法。

网友AA:
顶112楼Cortex-M0 ,描述很详细,都是世界级OS 大师想出来的方法 。 我下面的实验是结合Dijkstra 和Chandy/Misra 解法,其实1971年以后的解法都是在Dijkstra 的解法技术上的变形;Dijkstra 的解法很精彩,不是一般人能想出来的。即使看了源代码,也不一定当时就能看懂。虽然也是C语言写的。

        我实验的是7个哲学家,其实Dijkstra 基本方法也可以是任意多个哲学家,只是5个就足够说明概念了。我因为P1口只有8个灯,其实9个、11个,2N+1个,随便的,越多约为眼花缭乱了。

楼主:
顶123姐姐的资料。

哈哈,老刘,不是我打击你,114楼纯属笑话。

123姐姐,Dijkstra的解法以及源代码在《Modern Operating Systems》一书中的 127 页,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24063&extra=&highlight=%E5%93%B2%E5%AD%A6%E5%AE%B6&page=5
我给出的两个C#的源程序,当时并没有参考任何别人的解法,仅凭自己的经验作出,这并不是说明我水平高,而是说明在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当年的这些问题都已经变成很小的问题了,而当年高山仰止的大型计算机,性能还不如我的手机。

这个楼太高了,已经不适合讨论,恳请123姐姐新开一楼。

网友H:
谢谢highgear老师~~~

Dijkstra的解法以及源代码上次您已贴出,已拜读过,写的真好,天才之作啊,感叹现在还不落伍~~~

今天又重温拜读了一遍 Dijkstra的天才解法。

楼主:
123姐姐不用客气。

网友AG:
哈哈,PK让人进步~~~

下面是HotISP V2.65B
腾讯微群(入群密码:250):
http://t.qq.com/download.php?fkey=/7b99e7fa-46b7-4842-8998-ffad25ff7076&qid=78184763&ftype=2

新浪微群(入群密码:250):
http://q.weibo.com/316539/file/13960456

需要PK的拿BIN或HEX转成汇编的A51文件~~~

disasm51是俺20年前的构思,俺认为还不落伍。
若俺被PK了,俺会改进算法继续PPKK~~~

HotISP内嵌的超级反汇编disasm51.exe(V5.08)是一个控制台程序。
它可以独立运行,也可以被任何采用控制台回显技术的软件调用。

例如:
disasm51.exe a51demo
disasm51.exe a51demo.bin
disasm51.exe a51demo.bin a51demo
disasm51.exe a51demo.bin a51demo.a51
disasm51.exe a51demo.bin a51demo.asm

网友AA(2011-12-05):
LZ所长这次终于先动手了,写了一个漂亮的OS奥秘——调度器。想表示一下,俺不是不懂OS。

结果,落荒而逃,没有结论了。——自己写的2个任务,输出窗口连个影都没有!——LZ还想用这个调度器玩哲学家就餐?!梦话。——那么,自己都玩不出的技术,拿出来和别人PK?然后假模假式装相“谅你也不敢……”;这是所长的一贯做法,好像自己早就懂了似地。哈哈,下次PK,跟老刘学学,挑战者先来。——让所长先来,就露大怯了,—— 原来自己都不懂!还假惺惺找人PK?鼻子里插葱,嘎嘎。

上文备份了15个字节,下文恢复6个字节!——牛头不对马嘴,按网友的话说,“第一次中断进入,程序就不知道跑哪去了。”

露怯呀。做了一辈子软件的人。还以自诩C++,C#,JAVA什么都会来嘲笑别人,以后恐怕再也不敢和谁“切磋”OS了。

哈哈……这倒给老刘一个露脸的机会,让LZ所长见识一下老刘怎么在你写的,到处BUG,没有输出的所谓OS大揭秘调度器上玩哲学家就餐的!——你自己已经认输玩不出来了吧,3个星期都没把自己的BUG修改好,就算放弃了吧。——轮到老刘啦!看老刘怎么给你修改的,怎么在其上玩哲学家就餐的;在你自己写的调度器上实现哲学家就餐,你无话可说了吧。
        哈哈……

高兴了再让所长老爷子见识一下老刘怎么在你写的调度器上实现20个任务的。你撑死只能玩8个任务?结果怪“51这种结构不适合玩OS……”

      你不会玩就别找原因,给自己下台阶。别人怎么就能玩?玩20个任务还有余地。——老刘让你见识见识,开开老眼。

     所以,送LZ所长一句话:你自己不懂的事情,并不表示别人可笑。——只怪自己无知罢了

、、

网友AI:
支持啊.有学习的机会啦..

网友X:
且慢,是传统51的20个任务吗,一个任务只能12字节多点,R0到R7必需保护,A,B,dph,dpl必需保护,psw必需保护,堆栈深度不就没了?
敢问刘前辈怎么玩噢?
让小菜我开开眼呀?

网友X:
难道m0前辈也能解决?
20个任务我实在想不通了。难道要用压缩?呵呵。

网友H:
俺哪有这本事,解决这一世界级难题~~~

不过,天朝人喜欢造假,将片内RAM的内容保存到片外SRAM中不就行啦~~~ :P

网友H:
上次好像是你DownCloud提的,如何在C51中断中,保存全部 R0到R7,A,B,dph,dpl,psw 等 SFR , 俺想到一个通用的方法,可能比较适合在 C51中使用,保存这些全部数据,待俺亲自验证后,再写出来供你参考~~~ :lol

网友AJ:
除了人身攻击,还是人身攻击……
我菜,看不明白

网友AK:
好久没有来了,又有pk,但是好像都是口水!

网友H:
谢谢LS两位盆友提醒,立马改正

网友AA:
#124
俺哪有这本事,解决这一世界级难题~~~
不过,在二姨家,满大街的随手抓十个,至少有8个能解决~~~
天朝人喜欢造假,将片内RAM的内容保存到片外SRAM中不就行啦~~~

哈哈……123jj 以为自己解决不了的,别人也解决不了?咱老刘不会像你那么逊,每个任务50字节?!占用5K外部XRAM 。单片机学到40多岁了,就这水平?跳黄河得了。

老刘讲清楚一点,20个任务(不止)只占用片内idata 256字节!就用所长的调度器做基础;——如若完不成,永不登录21IC。

如若完成了,所长和21IC一家子就没脸再装相啦。

二姨家123jj你想抓8个能完成此题目的?哼哼,不说别的,能找到一个把所长的调度器修改好的人至今还未出世,更别说在此满是BUG的调度器上基础上玩20个任务啦……

、、

网友AA:
#121 DownCloud
且慢,是传统51的20个任务吗,一个任务只能12字节多点,R0到R7必需保护,A,B,dph,dpl必需保护,psw必需保护,堆栈深度不就没了?
敢问刘前辈怎么玩噢?
让小菜我开开眼呀?

有个中间人就好办了,我把完成后的程序发给DownCloud,由你来作证:谁在造假!——扇那些拿着不能运行的OS调度器忽悠大众的人一个耳光。一定要“超级”响亮、“超级”漂亮点的耳光……否则当今满大街的骗子越来越多,10个人能抓出8个造假的,狼狈为奸,还有**两人一块联手骗的……骗到21IC论坛上来了 ……

           如若不想再背“大忽悠骗子”这个臭名,赶紧把自己的OS大泄密调度器BUG修改好,第三版发上来,时间已经过了一个月啦,到底有没有能力修改好???!!!没能力就看刘前辈的吧,二位老工程师自己不得不长久背着“大忽悠”的名声了。

、、

//

网友AL:
两位明显已经跨入了另一层境界,在华山论剑,多培养新人啊,我的主,要不**功益阳指失传,连九阴真经,你看现在谁会,牛技术后继无人咋办。

网友H:
回DownCloud大侠:

您那个传统的51,玩20个任务,俺水平实在太菜,玩不转,直接认输,俺存认,能在传统的51中,玩转20个任务,都是超级牛人,俺坚决赞同您的观点,一个任务,要保护R0到R7,A,B,dph,dpl,psw,这些必须保护的,已占用13级堆栈深度了,20个任务总计占用 13X20 = 260字节RAM,  已大于传统51的片内 256字节RAM了,俺没本事玩,如不考虑片外扩展XRAM,可少掉2字节堆栈深度,20个任务总计占用 11X20 = 220字节RAM,  免强能玩,但是,还有个限定,每个任务不能全调用子函数,更不能实现多级子函数嵌套,因为,每个任务调用一次子函数,需增加 2字节X20个任务= 增加 40字节,220字节+40字节=260字节,已经大于,传统51的片内 256字节RAM了,俺没本事玩,假如任务中,需用到一些复杂的浮点数**算,俺更没本事玩了,直接出局,电工们都知道,Keil C51自带的浮点库,内带的复杂一些的浮点数**算库,不但要占用全部的R0到R7,A,B,psw等SFR资源,还要占用好几级内部临时变量,需占用N个字节的内部临时变量,再加上调用子函数时,传递变量等需要占用N个内部变量,因此,俺只是个普通的凡人,根本没这本事玩,除非,仅仅限制于玩个跑马灯,毫无价格的数据送进送出之类的~~~~

网友H:
上贴名词解说  浮点数**算 = 浮点数 运 算

网友AM:
都是牛X人物啊,看的我云里雾里,崇拜一下啊!

网友AA:
#131
两位明显已经跨入了另一层境界,在华山论剑,多培养新人啊,我的主,要不**功益阳指失传,连九阴真经,你看现在谁会,牛技术后继无人咋办。

放心,早就有人写成书了。书是凝固的时间,一千年不会失传的。

、、

网友AA:
看132楼M0版主绕进死胡同挺有意思。提示一点:

所长写的调度器是典型的抢夺式调度器,抢夺式调度器是异步调度器,——异步调度器需要保存被抢夺的任务的完整环境,——即断点数据,包括所有寄存器和断点地址和断点下面任务(执行到断点时)堆栈的内容,——这可不止15个字节啦,应该25~30个字节,或者正如123jj写的——每任务50个字节堆栈备份才是可靠的。

      没错呀。所有人都是这样钻牛角尖的。
      所以,刘前辈用的是另一思想,如若谁都想得到,老刘还敢在这和所长这样的职业高手叫板?还敢和M0这样玩了20年单片机的理论和实践高手叫板?岂不是自找没趣?

      坏了,话说到此,几乎是把答案提示泄露了,所长和123jj 从今天的此刻开始,就不要以此问题和刘前辈“切磋”了;——既然已经“认输出局”,后事就别像所长,输了800次了,每次正确答案公布后,都是别人的错。——“这我早就知道了,我是特意留了个BUG 不说,……”这种人,像54岁人的言行?84岁差不多……

      哈哈,刘前辈早就看透所长的BUG了,俺也特意拖着不说,拖了一个月,所长跑啦,这等职业高手如此做男人,没责任心,不敢担当,难怪54了还单身一人。(漂亮MM就喜欢男人有责任心,敢担当……)

、、

网友AF:
看了半天都是吹水的,骂人的,没有实际的程序写出来让大家评的

网友X:
回复 网友H:
谢谢123姐姐!

楼主:
刘公公叽叽歪歪,也不知道扯些什么,我也懒的看。技术这东西,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一行代码顶得了千言万语。而且可以看出,刘公公私下里把我的程序当作了宝贝,刘公公你也找不到比我的程序更简单明了的 os 了。

我前后发过两个 51 下的 os, 两个 dos 下的 os. 完完全全可以运行,这么多人下载了,不能运行早就有人提出来了,我也不会把不能运行的程序发出来。

两个 51 下的 os 的栈结构不同,前一个只保存 6 个,后一个保存了 13个寄存器。而两个程序中中断部分唯一的不同是把   ET0 = 1 改为一条汇编  __asm setb ET0。这或许就是刘公公认为 stack 有问题不能运行的原因,刘公公去看看汇编的代码吧,不要被像那个 CY 以及 结构copy 那样用汇编的代码打脸。

"如何在C51中断中,保存全部 R0到R7,A,B,dph,dpl,psw 等 SFR", 其实很简单,嵌入任何一条汇编就会让C51保存全部sfr, 至少在我使用的 uVision 4.00a 下如此。尽管我不想嵌入汇编,以免打破“没有一条汇编的纯C程序”,但我没有找到其他更简单的方法。

楼主:
至于我所说的那个 “bug", 在 dos 版本上是不存在的。而 51 下,我有无 bug 版本,但是不得不用一些汇编, 这是我所不情愿的。这个bug很简单,SwitchTask 调用 interrupt 时,et0 = 1 应该在 pop 之后,否则中断来临可能造成 stack overflow. 不用汇编很难解决,当然加大栈深可以避免此隐患,我还没有找到 c 下的解决办法。

刘公公,希望你能用程序代码来说话,而不是东厂的那一套,否则就别怪我问候你家人。

网友H:
highgear老师,这个 ET0 = 1, 如改为一条嵌入汇编 __asm setb ET0。确实能让中断函数保存全部的 R0到R7,A,B,dph,dpl,psw 等 SFR,但是,插入汇编是小事,但必须要打开SRC功能,由于Keil C51不支持SRC状态下的跟踪与调试,俺不常玩技术的菜鸟,觉得学习调试起来很吃力。再者,直接嵌入汇编 __asm setb ET0 指令,无法保证在 pop 之后,就如highgear老师您所言,不用汇编很难解决,但改写中断函数为汇编,不但打破了“没有一条汇编的纯C程序”,又让中断函数难以读懂。因此,俺想了一个折中的加套方法,将中断函数改为一般的内部函数,外面加个用汇编编写的套子,保护该保存的全部 R0到R7,A,B,dph,dpl,psw 等 SFR,在恢复 SFR值时,也能保证 setb ET0 指令在 pop 之后,防止BUG, 并且不影响整个os 系统的纯C代码可读性。

附highgear老师原创,俺试着改写后的 os程序,供有兴趣者测试

网友AA:
#highgear
  刘公公,希望你能用程序代码来说话,而不是东厂的那一套,否则就别怪我问候你家人。

哼哼,老刘给所长的修正代码免费贴这来?太看不起我了!——万方数据上40¥一篇,有价格的。 只有所长的BUG程序到处贴,运行不了。做反面教材还可以。

………我前后发过两个 51 下的 os, (两个 dos 下的 os.) 完完全全可以运行,这么多人下载了,不能运行早就有人提出来了,我也不会把不能运行的程序发出来。

下载过highgear 第一版51版本下OS的朋友能运行的举个手,到我这领500元奖金。——不能运行的到highgear 所长那领取500元认错罚金。

第一版我在uV2下运行,什么输出都没有。经查,竟然备份6字节任务环境!那叫任务环境么?——弄懂什么叫可重入函数再来吧。

我收到的第一条朋友的消息:
     “highgear 写的51最终版OS,keil4环境下运行,第一次进入中断,程序就跑没了。……”

哈哈……highgear 是不是应该付给这位朋友500¥?别耍赖:“你具体指出来,我什么地方不能运行?……”   ——你一个54岁的职业高手自己都指不出来,却要学生给你指出来?干脆直说舍不得掏钱吧……

别以为别人看不懂你的程序,只能以“能/否运行”为标准。且看下面highgear写的调度器是如何露怯BUG的,看看这位“我也不会把不能运行的程序发出来。”的职业高手是怎样把不能运行的程序发出来的!

、、

网友J:
又有好戏看了

网友H:
highgear老师的第二版确实牛气冲天~~~  :victory:

俺下载后,还根据highgear老师的思路,将同时运行三个任务改成能同时运行十个任务的呢~~~  :D

highgear老师的 os_ex系统超级给力,九个任务竟能公用同一个函数,俺活了半辈子,第一次看见如何用法,牛,超级NB,有图为证!

附测试程序,供有兴趣的盆友下载试用,共同学习研究highgear老师高超的编程技术和技巧。

网友H:
这个版本是让中断函数保存全部的 R0到R7,A,B,psw 等 SFR,便于移植。

附测试程序及源代码,供有兴趣的盆友下载试用,共同学习研究highgear老师高超的编程技术和技巧。

网友AA:
呵呵,先教教123jj怎么写程序:所长不会写这么菜的程序吧;如若127个任务怎么办?也跟所长学学写成一个公用的程序,800个也一样!

#144楼

写成:

void Test( )
{
char c;
while (1) {
  while (!RI)
        Sleep(10 );
    RI = 0;
  c = SBUF;
SetSemaphore(c-'1'+1);
}
}

、、

网友H:
呵呵~~~

俺水平太菜,连所长的一点皮毛都没学会,真希望所长还能常来,给俺们小菜上上课~~~

很想念所长~~~

网友AA:
M0版主别尽用简单的127个任务忽悠人,有本事别关中断,——任务用户没有控制权管理中断;像老刘这样写16个不同的任务,再写几个固定频率闪光流水灯同时输出。——哈哈,你关了中断,系统节拍(心脏)还跳吗?时钟还走吗?系统还是RTOS吗?固定频率闪光流水灯怎么办?硬实时任务怎么办?所长不是小孩子玩过家家。——和你一个人在家玩还行,忽悠大众就不行。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os.h"
#include "task.h"

char *p=
"The compiler recognizes direct calls to interrupt \n"
"functions and rejects them.\n"
    "It is pointless to call interrupt procedures directly,\n"
"because exiting the procedure causes execution of the RETI \n"
"instruction which affects the  hardware interrupt system of \n"
"the 8051 chip. Because no interrupt request on  the part of \n"
"the hardware existed, the effect of this instruction is \n"
"indeterminate  and usually fatal.---Do not call an interrupt\n"
"function indirectly through a  function pointer. \n\n";

void InitializeComPort()
{
        SCON  = 0x50;
        TMOD |= 0x20;
        TH1   = 0xF0;
        TR1   = 1;
        TI    = 1;
}

char putchar (char c)
{
        SBUF = c;
        while (!TI);
        TI =0;
        return c;
}

void Test1()
{
        while (1) {
        id = GetCurrentTaskID();
        printf("***** Test %d \n", (int) id);
         WaitForSemaphore();
                }
}
// …………
void Test15()
{
        char id;
        while (1) {
        P1=~P1;
         Sleep(500);
}
}

void Test16()
{
        char id;
        while (1) {
        id = GetCurrentTaskID();
        printf(p);
        WaitForSemaphore();
}
}
void Test()
{
        char c;
        while (1) {
        while (!RI);
        RI = 0;
        c = SBUF;
        SetSemaphore(c-'a'+1);
}
}

、、

网友H:
再不行,将OS系统造假成依次执行,别说连续输出800个字,连续不间断工作8小时,输出800亿个字都行~~~  :D

网友H:
或者抄抄PC机的文本打印功能,搞个任务输出排队系统,依次输出显示,不充许下个任务插队~~~

总之,天朝有 5000年历史,造这么一点假小菜一碟~~~ :)

网友AA:
#151楼
再不行,将OS系统造假成依次执行,别说连续输出800个字,连续不间断工作8小时,输出800亿个字都行~~~

唉!说了半天老刘的意思123jj都没明白:RTOS是管理多任务并发的;你单任务独占CPU,别的任务怎么并发——多道并行推进?玩了半天OS,还在这想来想去想裸奔办法怎么多道并发呢;回家玩“些微优先权”去吧。

还是看看老刘怎么玩既让流水灯按时闪烁,又让多个打印任务顺序输出不乱,既并发又同步,哈哈,这才是真正的RTOS。所长写的那个玩玩还行,随便几个任务并发就崩溃了。举个简单的例子,所长写的Semaphore,——信号量啊?Dijkstra,OS大师发明的影响世界OS领域发展的机制耶;让所长3条语句就完成啦?唉,可惜所长没早生20年,要不中国也诞生影响世界的OS大师啦!哈哈,玩OS过家家呢。

     忘了补充一条:任务用户没有管理中断的权限,关中断只能关几个字节才可能不影响内核,基本原理和裸奔一样:关中断的时间只能远远小于系统节拍(这里10ms)才不会丢失时标。所以,一个printf( )任务根本不可能使用关中断来解决,printf( )任务的开销是不定的,80秒,800秒都有可能,——你关闭中断1秒钟试试?Sleep( )可能永远睡眠,醒不过来啦。——OS技术是用信号量或者锁机制解决Printf()类似问题的;所长的Semaphore()行吗?
      ——所长是这种什么事凑合玩的人吗?

、、

、、

楼主:
刘公公,你就是一个大傻笔。
让你写个程序,你就哭天喊地,说欺负菜鸟,只差说自己是萨比了。不理你,就洋洋洒洒狂吠,与我邻居家的狗一个德行。

printf 这种简单至极的东西,也就你这种“顶尖“的傻笔当作不得了的东西,我既然可以写出一个 os, 可以实现信号量,还有实现自动互斥的版本,让每个任务不用关中断使用 printf 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刘公公你这种萨比真是一个萨比!

刘公公,不要使用我的代码,自己去写一个 OS 出来。没有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一边用着别人的代码,一边还大言不惭。刘公公你这种萨比真是一个萨比!

楼主:
144楼 Cortex-M0的程序基本上就是实现了互斥,如果没有其他非互斥的程序使用 printf, 那么就可以把printf 的开关中断去掉。保证不可重入的函数没有冲突,这是极其极其简单的事情,拿来大作**简直就是一个可笑的萨比。

楼主:
146 楼Cortex-M0 的办法应该是最好的办法了,基本上平衡了可读性和底层处理的冲突。

看来在 51 下的 os 不用汇编是不可能了。

网友H:
highgear老师:
也有例外,当任务不多时,如您的第二版实例,不大于3个任务,这类 微型 os_ex系统,完全可以不用插入汇编,直接利用 51的 4个工作寄存器区来切换,您的第二版,如将 3个任务分配在 3个工作寄存器区内,第 4个工作寄存器区用于定时中断,则根本不用插入汇编保护 R0至R7 的任何寄存器。

附highgear老师的第二版,不用保存任何 R0至R7寄存器的测试程序,供有兴趣的盆友下载试用,共同学习highgear老师高超的编程技术和技巧。

网友H:
唉!说了半天老刘的意思123jj都没明白:RTOS是管理多任务并发的;你单任务独占CPU,别的任务怎么并发——多道并行推进?玩了半天OS,还在这想来想去想裸奔办法怎么多道并发呢;回家玩“些微优先权”去吧。

还是看看老刘怎么玩既让流水灯按时闪烁,又让多个打印任务顺序输出不乱,既并发又同步,哈哈,这才是真正的RTOS。。。。。。

     忘了补充一条:任务用户没有管理中断的权限,关中断只能关几个字节才可能不影响内核,基本原理和裸奔一样:关中断的时间只能远远小于系统节拍(这里10ms)才不会丢失时标。所以,一个printf( )任务根本不可能使用关中断来解决,printf( )任务的开销是不定的,80秒,800秒都有可能,——你关闭中断1秒钟试试?Sleep( )可能永远睡眠,醒不过来啦。——OS技术是用信号量或者锁机制解决Printf()类似问题的。。。。。

引用 网友AA:

要实现自动互斥,让每个任务不用关中断使用 printf 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老是拿这类小小儿科做**,让人提不起任何兴趣,您觉得有意思吗?还是您老留着慢慢享用吧~~~

网友H:
散会啦~~~

有点时间的盆友,欢迎阅读highgear老师最新大作

[侃单片机] 主题:授之以渔: 卡尔曼滤波器 ....大泻蜜 .........................
https://bbs.21ic.com/icview-292853-1-1.html

楼主:
其实还有一种方法,就是 SwitchTask 中用 tf0 = 1 来触发定时中断,类似 DOS 下的软中断,但也有一点小小的问题。不过,51 下的 os 本来就没有多少实际的意义,我所使用的这些“技巧”更是没有多大的意义,无非是避免汇编而已,一旦使用了汇编,多一些,少一些没有本质的区别了,123姐姐 145 楼的方法应该是最好的了。

散会啦~~~

网友H:
谢谢highgear老师夸奖~~~ :)

事实上,俺从前一直玩汇编的,现在改玩C, 感觉很多编程思路无法适应,难以套用,请highgear老师今后多多指点~~~

自我感觉,汇编还能凑合,但拜读了邓喵老师的汇编,一下子掉到峪底了,感叹,那才叫做玩汇编啊~~~

尽管俺始终认为,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井底之蛙,只学了沧海一粟,之间的关系是爬的离井口距离远近的关系,只不过,有些人始终沉在井底,未能上爬一步罢了~~~

网友AN:
8051上玩转20个或者更多的任务,可以使用coroutine机制,世界上除了process,thread之外还有个coroutine存在。
我玩程序,设计框架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裸奔->抢占多任务(多线程)->多进程(多核)+ 状态机->多进程(多核)+ 协程 这样一个过程。可以说是从裸奔开始,又回到了裸奔。中间对一个牛人的话感触颇深:线程是给那些不能将程序执行序转换成状态机的笨人用的

网友AA:
太棒了164楼。   正在学习conway的协程,你就送来了。本来很简单的概念,——非抢夺式调度器;偏有哪些自以为是的人、只知道主流——抢夺式调度器的笨人,最后自己都绕不出来了——他们不知道conway 是谁,不知道世界OS历史上载入史册的大师都研究了写什么。

协作式多任务(Cooperative multitasking)

并发编程所涉及的范围太广,这里仅讨论线程与协程的对比。在并发编程中,协程与线程类似,每个协程表示一个执行单元,有自己的本地数据,与其它协程共享全局数据和其它资源。目前主流语言基本上都选择了多线程作为并发设施,与线程相关的概念是抢占式多任务(Preemptive multitasking),而与协程相关的是协作式多任务。

、、

网友AO(2012-01-10):
插值法只是分辨率提高而已,精度鬼知道多少

网友AP(2012-07-13):
刘前辈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