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频无线信号接收

楼主(2011-10-06):
现在有个东西,发射低频的无线信号,方波,脉宽不一定相等。50KHZ左右,那么接收的话,采用朝外差还是直放呢?
没接触过这方面的知识。

请大家帮忙指点下
谢谢

网友A:
50k属于远红外线,用一体化的红外接收头就可以了。

网友B:
LS什么意思?
50KHz是低频信号,红外线是光线,频率不知道要高多少倍呢。

如果是50KHz的,要先搞清楚是采取什么调制方式,一般直接放大再解调。

楼主:
LS两位没有理解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50KHZ左右的方波,通过天线发射出去,(不是红外,接受和发射不在同一个房间)
而且发射端不想进行调制,直接耦合发射,那么在接受端,用天线接收,然后是采用直接放大吗?

网友C:
发射方波?那可办不到。

网友C:
不调制,发射有何意义?测场强?

网友D:
直接接收就是  参考lm386电路

网友E:
恩,行得通

网友F:
楼主需要的传输距离是多少?

网友G:
前端加L-C选频后采用直放加带通滤波器即可

网友H:
前端加L-C选频后采用直放加带通滤波器即可
引用 网友G:

方波原本是“宽带”信号,选什么频?

无线电传输,“调制/解调”,别无它法。

楼主:
回复 网友F:
很近的,大概1M以内

楼主:
发射方波?那可办不到。
引用 网友C:

恩,我当时主要考虑像高速PCB上,走的都是方波信号,他们在工作的时候,也会向外面辐射能量。
当然我不清楚辐射出的是啥波形,也许是方波的谐波。

楼主:
不调制,发射有何意义?测场强?
引用 网友C:

这个想法不错,我可以通过测量场强的方式来接受那个方波信号,场强强的时候表示高电平,弱的时候就是低电平

网友F:
距离很近可以考虑磁耦合,但最好的办法是调制更高频率的信号。

楼主:
距离很近可以考虑磁耦合,但最好的办法是调制更高频率的信号。
引用 网友F:

1-2米的距离。不算近了,估计磁耦合是不行了。
目前我想法就是用频谱仪的方法来搞,不过目前还没找到相关的电路好参考。

采用调制的方法的话,可能还不方便来弄

网友F:
磁耦合可行,但设备体积较大,调制其实才是最方便的。

网友I:
各位都是高手啊

网友J:
LZ,如果50KHZ用磁耦合,距离到2m,不是不能实现,
就像chunyang所说的,发射设备体积要大,或者要大功率,另外还要考虑抗干扰的问题,很多开关电源什么的都在这个频率。
要想提高效率,必须要谐振,发射方波肯定不可行。

楼主:
恩,谢谢楼上哥们提醒,现在准备用调频来调制方波信号。

现在都是固定频率的载波,我想做个20M-200MHZ之间的接收机,不过现在基本上都是固定频率接收,
或者是用可调电容去做选频的,我想用单片机控制接收频率的。

准备用天线接收信号,直接接到高频放大器,然后用超外差芯片降频,然后用调频解调芯片解调出来。
不知道行的通不

网友F:
调制433M或者2.4G最合适,相关的成品模块和芯片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