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香主,哪里有STM32L15X的自带的段式液晶驱动的资料

楼主(2011-10-07):
请问香主,哪里有STM32L15X的自带的段式液晶驱动的资料。
官方好像没找到这方面的资料,官方库里只有一个4COM液晶的例子。。。
8COM的资料哪有?最好有什么文档能专门讲解STM32L152的LCD控制器的。
还有就是STM32L15X的函数库有没有像STM32F系列那样的使用手册?
里面好多函数都不晓得啥作用。。。

楼主:
香主不在?

网友A:
STM32L152系列带LCD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然带,就是因为带LCD驱动和低功耗才选用STM32L15X的,
只是官方没有关于自带LCD驱动的的说明文档。。。
尽管捣鼓了两天捣鼓亮了,但是还是要抱怨STM32L15X系列的资料太少。。。

网友B:
哪位大侠有就共享一下

网友C(2013-03-04):
求STM8L152 驱动段式lcd的资料,怎样配置寄存器,控制器 ?

网友D:
谁有4COM液晶的例子,能不能发给我看看,最近刚开始学习,771072198@qq.com,谢谢!

网友E(2013-10-22):
哥们儿 你找到了例子了吗

网友F(2013-12-23):
同问,有资料的共享下,谢谢。

网友G(2014-08-01):
引用 楼主:
香主不在?

你好,这份LCD资料,你有么?给小弟传一份呗 1844909306@qq.com

网友G:
引用 楼主:
香主不在?

前辈,有没有LCD的资料啊,小弟急求

网友H(2015-01-04):
你好,请问你之前用STM8L152做段式液晶驱动,做的怎么样拉?我最近也在做,也是背COM8这个问题困扰着,可以的话,请联系QQ461635872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