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干扰无线发射和接收的问题

楼主(2011-10-07):
想请教一下,我的系统是用51内核的MCU,晶振频率是12M(用24M的效果一样),做无线遥控用的,无线通讯是双向的,频率是433的。现在的问题是,无线发射和接收的天线靠近线路板,遥控距离就变短,用手握住天线效果又好些。我的系统供电是用3.7v的锂电供电,然后升压到5v,供单片机、3.5寸的液晶屏和液晶屏的驱动IC用。请问干扰是来自单片机还是液晶屏呢,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啊。

网友A:
先重点查一下升压电路

楼主:
如果是升压电路引起的,请问有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B:
多数是寄生或者感应电容造成的,MCU这么低的频率应该不会有太明显的影响

楼主:
寄生或者感应电容在哪产生的呢,请问怎么解决呢?

网友B:
寄生或者感应电容在哪产生的呢,请问怎么解决呢?
引用 楼主:

在你这个设计中,估计主要是不恰当的PCB布线等造成的

网友C:
很显然是PCB影响了天线的驻波比

楼主:
我在布线的时候已经把发射模块以及天线都跟升压部分电路拉得最远了,大概有10cm的距离了,怎么做才算合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