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助:编译报错问题...

楼主(2011-10-07):
编译器是ICCV7,编译过程发出报错,找了很多地方,发现编译器没有地方可以设置嵌入层数啊?为什么会报这种错,以前也没这种现象,请求那位大侠指点一下......以下就是报错内容:

!W E:\GZHZ\ASM\rf2000.c(845):[warning] more than 15 levels of nested statements
!W E:\GZHZ\ASM\rf2000.c(856):[warning] more than 15 levels of nested statements
!W E:\GZHZ\ASM\rf2000.c(866):[warning] more than 15 levels of nested statements
!W E:\GZHZ\ASM\rf2000.c(875):[warning] more than 15 levels of nested statements
!W E:\GZHZ\ASM\rf2000.c(876):[warning] more than 15 levels of nested statements

楼主:
搞得很郁闷...

楼主:
自己顶一下,没人遇到过这种报错?

网友A(2012-04-21):
网上说是用的if或者switch太多了,嵌套超过15层,我也出现过,改了程序好了点,你也改程序吧!

网友B:
编译器没有地方可以设置嵌入层数, 是的, 但是编译的时候, 却有最大允许的限制.
改程序吧, 你只能听他的, 别无选择

网友C:
子程序 调用 嵌套 超出范围
可将 较短的 子程序 定义成 宏;当然,这样 占用FLASH ROM 会多一些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