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地问个问题,Keil uVision只能软仿真吗?

楼主(2011-10-07):
如题,Keil uVision只能软仿真吗?不支持接硬件仿真器的仿真,因为我看到他们用的周立功的仿真器(应该是周立功的,不知道有没有记错),然后集成开发环境用的是MedWin,编译器用的是Keil,而且还不怎么用Medwin里编辑器编辑代码,喜欢用UE之类的编辑器,要编译的时候,再把它导进去不麻烦吗?

网友A:
NO。

KEIL肯定也是可以硬件仿真的,但需要相应的仿真工具和插件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所说的仿真工具是硬件仿真器?那为什么平时做项目的时候都不用Keil uVision的?

网友B:
谁说做项目的时候不用Keil uVision ? 现在的常用仿真器都可以挂接Keil uV 环境,我的51仿真器有上海星研,中颖,深圳学林;都能方便地在keil uV 环境下运行。

网友B:
哪家的仿真器如果连不上Keil 环境,根本卖不出去。水平太差了。

你买个学林51仿真器试试,99元;Keil环境下联机仿真,软仿真调试通过完成后连上仿真器硬仿真单步、中断、连续运行就没什么问题了。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谢谢!我是看公司的人用的都是MedWin,我就很好奇,为什么不用KeilUVision,所以我就问问。很多人都喜欢用其它编辑器比如UE去编辑程序,难道集成开发环境提供的编辑器功能不够强大,不好用吗?

网友B:
说句实际的话,LZ第一应该感觉是周立功的仿真器不够强大。中国和德国差得远。德国的Keil集成开发软件全世界在用。 谁的仿真器连不上Keil IDE 是谁的水平问题,和Keil 无关。

网友C:
周工的仿真器是能用在Keil环境下仿真的,MedWin是万利出的吧,国内的工程师在汇编时代,因万利的仿器用得较多,老工程师自然习惯用它的IDE了,在C环境下开发,用Keil C51自带的IDE没什么不好的,uV3,uV4一直在使用便捷性上进行升级。将用移植以ARM平台上,有些基本设置和用法也是一样的。

网友C:
用UE还不用用Source insight实用。

网友D:
5楼那个刘野**纯属胡说八道。万利仿真器是国内最广泛的51仿真器,80%以上的市场,但是Keil不支持,只能用MedWin开发环境,调用Keil的编译器(实际我当年用万利的时候,还没有Keil呢,那时候是Franklin C51)。刘野**说的那个“学林51仿真器”其实是盗版Keil Mon-51,这个仿真器占用串口,完全没法用,当个玩具还差不多。

网友E:
惭愧,只用过伟福。

网友F:
硬件仿真是需要相应KEIL的驱动的

网友G:
keil是个通用的编译环境,支持各类处理器,自然也无暇支持各类仿真器。

我用KEIL编译68013的时候,确实感到这点力不从心。KEIL串口仿真可以用,但占用板上内存、串口、定时器1。为了搭建68013的串口仿真,要选带串口的芯片(100脚以上的68013),要不占片内RAM就要扩展外部RAM。想想这就很闷,无形中麻烦了很多。有的时候,只好不仿真,用其它方法输出调试,很无奈!

这比硬件仿真器,比如AVR/DSP的仿真器来得便宜,但绝对是很不爽的。如果让我选择,我宁可去买一个不占资源的硬件仿真器。事实上,68013就没的选。

网友B:
11楼李富贵是马兰坡出来的?起这么乡气的名字;——从小就希望富贵赚钱,穷怕了?教教你,若想希望富贵,首先要学习富贵之人举止优雅,讲话文明;否则,一辈子也富贵不了,顶多回家养野**,小福贵一把。

深圳学林的51-MINI仿真器是双CPU 两层汉堡夹心式结构的,每层一个CPU;(内行的人都知道这种结构不可能占用串口联机。)

学林仿真器与PC机通过 USB联机接口,占用个鬼串口!
有点知识的人都知道:现在的PC机早就不带串并口了。——占用串口和PC机或者笔记本通信都是什么朝代的事了,如今都退出市场了(卖不出去了。)这李富贵还真是为了富贵省钱,一直用城市80后淘汰不要的带串口的二手PC机和第一代学林仿真器?——别人总是在发展的:学林仿真器都换了几代了,还在这占用串口联机?

所以,自己不知道的事情,还是别老装懂的好;免得让城里人笑话……

    李富贵若需要见识一下 不占用串口的、采用用带USB芯片结构的、真正零资源占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学林专业(专利)仿真器,我送你一台,也长长见识。

     也知道如何使自己举止学优雅一点……别不小心打了自己的脸哟。

、、

网友H:
刘野**是刚开始玩51的吧。

网友I:
都快到2012了,还讨论51做啥?学林的不就是以前老古的架构么?

网友B:
以前可能是,后来把老古的扔了。老古的58元,学林的98元。都是买来和我1700元高端仿真器比较一下玩玩,现在学林是3CPU夹心了。老古是单CPU,不可同日而语。 、、

网友J:
早年用过伟福和JTAG(C8051),后来就直接烧程序了……

网友K:
都是高手啊,佩服!

网友L:
刘野**是刚开始玩51的吧。
引用 网友H:

这名字虽然不雅,不过从他楼上的答话可以看出RP,从RP可以看出水平.........
有人找他PK的时候,就不知道躲哪了;有新人有疑问了,就出来大言不惭。

网友L:
KEIL 是软件,他本身的仿真就叫“软仿”;
硬仿是使用硬件模拟......... 很清楚的概念。

网友L:
哦,谢谢!我是看公司的人用的都是MedWin,我就很好奇,为什么不用KeilUVision,所以我就问问。很多人都喜欢用其它编辑器比如UE去编辑程序,难道集成开发环境提供的编辑器功能不够强大,不好用吗? ...
引用 楼主:

用Medwin 还是 Keil 大多是习惯决定。。很难权衡哪个好哪个不好。

至于喜欢用其他编辑器,的确是因为UE、Insight等的编辑功能非常强大,容易使用,字体渲染也舒服。。。
而KEIL最近的几次更新,其编辑功能也进步了不少。

网友A:
重复一下我在2楼的发言。

另外要说明一点,KEIL在编译器行业,只是国内以前用51的人比较多, 所以再流传的比较广,搞的好象是武林霸主似的,但在国外,KEIL也就是个一般公司而已。

网友I:
回复 网友B:
现在不是看仿真器多高端,看CPU,51 高端CPU已经不行了,高端仿真器还有什么市场?
写个2K的程序要用1700的仿真器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是万利的。我搞错了。

网友M:
KEIL编译比较大的程序,老是出问题啊!
好象也没有更好的可用

网友N:
做模拟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