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op07测光电二极管电流,谁能给我个电源方案?

楼主(2011-10-07):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楼主是要做个局部电路的实验,可以用个小功率工频变压器,将220V交流降到9V*2,整流滤波后为运放供电。若不放心纹波,可以加两片三端稳压器。电源用过即拆,或者留作下次实验使用,这是成本较低且简单的方法。
如果此电源将来要用在包括OP-07运放测光电管电流的设备中,电源应该根据整个设备要求设计,而测光电管这部分电路应该尽量利用整个设备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