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电平保持

楼主(2011-10-07):
功能是这样的,输入平常为低电平,一旦输入有高电平跳变,输出马上为高,且需要保持住(即使这时候输入有抖动,高低跳变,但输出可以恒久保持高电平)。延时要尽量小,想到4013或者74HC74之类的触发器,不知道哪位高手指点下怎么用最合理

网友A:
如果是一直高电平不变,好办不用4013 只要用三极管或其他开关加个自锁就行。

网友B:
但是你怎么让他复位?
你这个单次的吧?

网友C:
唉,怎么不知道用万能的555?

网友D:
触发器最典型的应用啊.直接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