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旦法阿飞啊

楼主(2011-10-07):
讽德诵功撒大哥啊

网友A:
正反转,网上找H桥电路

楼主:
看不太懂,能帮我把这个电路具体分析下吗?

网友B:
有问题的电路。
1、【+24V】和【Vcc】两个符号,通常表示两个电源。RLY3一旦闭合,两电源将接在一起,对通常的电源这样接是不允许的。
2、RLY1和RLY2,图示位置电机两端短路,都掷向下仍为短路,什么用处也没有。
3、RLY1和RLY2,一个向上一个向下倒是可以控制电机转向。此时Q1只能控制电机是否施加电压,不能控制电机转向。
4、Q2源极接Vcc,如果RLY1和RLY2一个向上一个向下,Q2是并联在电机两端。Q2导通只能起刹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