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的乘积的结果是秒??

楼主(2011-10-07):
(无正文)

网友A:
频率Hz可以认为是“次/秒”,那频率的倒数不就是“秒/次”?
既然“秒/次”可以用“秒”代替,为什么“秒/度”不能呢?

网友B:
从量纲上看 RC = [V/I][Q/V]=[Q/I]=[Q/(Q/t)]=t

网友C:
π本来就是无量纲的一个常数,所以RC叫时间常数当然没问题了。

网友D:
角度这个单位,本身并无量纲,它是两个长度之比。

网友E:
RC只能确定是个时间量纲,至于这玩意儿单位是不是秒得看R和C的单位。

网友C:
晕……不管是多少秒,它始终还是秒啊……

网友E:
晕……不管是多少秒,它始终还是秒啊……
引用 网友C:

“不管是多少秒”,这已经先验地引入了单位——秒。

把秒等同于时间,估计才是“晕”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