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上挖槽的用意

楼主(2011-10-07):
(无正文)

网友A:
强电之间的隔离,可使相互之间承受更大的耐压,同时防止相互干扰。

楼主:
看来也就只是提高绝缘强度罢了。

网友B:
就是加强绝缘,挖空了是电气间隙,板子上面没有挖槽是爬电距离。一般要求安全间距,爬电距离比较大 ,电气间隙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