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卡直接读取

楼主(2011-10-07):
有人知道用单片机直接读写 mifare 1 或其兼容卡吗?就是不用专用的IC读卡芯片,直接用单片机和IC卡通信,我有见过像普通的EM卡读卡器差不多,只不过载波的频率不同而已,只读取IC卡的系列号,不用对IC卡做其它操作。有人知道的话,提示一下设计原理和思路,万分感谢。

楼主:
我看人家做的IC卡读卡头,只有一个单片机,一个74HC00D,还有一个八只脚的芯片(丝印被抹掉了,我猜是一个运放),还有一个线圈,只要能读取IC卡的序列号就可以了

网友A:
我看人家做的IC卡读卡头,只有一个单片机,一个74HC00D,还有一个八只脚的芯片(丝印被抹掉了,我猜是一个运放),还有一个线圈,只要能读取IC卡的序列号就可以了 ...
引用 楼主:

 那是读ID卡的,IC卡不可能那么简单。

网友B:
IC卡也可以的,双龙的IC卡模块就是一个AVR单片机直接读的

楼主:
4# xwj 能说一下怎么工作的吗?

网友A:
IC卡也可以的,双龙的IC卡模块就是一个AVR单片机直接读的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用单片机模拟的,但需要非常深厚的功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