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关于二维码的问题

楼主(2011-10-07):
二维码在液晶或者LED显示屏上显示能够识别么

网友A:
显示精度足够的话可以识别。

网友B(2012-07-12):
二维码 ,又称二维条码,二维条形码最早发明于日本,它是用某种特定的几何图形按一定规律在平面(二维方向上)分布的黑白相间的图形记录数据符号信息的,在代码编制上巧妙地利用构成计算机内部逻辑基础的“0”、“1”比特流的概念,使用若干个与二进制相对应的几何形体来表示文字数值信息,通过图象输入设备或光电扫描设备自动识读以实现信息自动处理。它具有条码技术的一些共性:每种码制有其特定的字符集;每个字符占有一定的宽度;具有一定的校验功能等。同时还具有对不同行的信息自动识别功能、及处理图形旋转变化等特点。

网友B:
主要取决于液晶的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