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液晶 单片机数字钟 按键

楼主(2011-10-07):
按键操作,功能键在时、分、秒间选择,在实验板上可以完成,但是选中好像是随机的,不稳定,请问:以下程序有错误吗?

/***************************************
1602数字钟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lcden=P3^4;
sbit lcdrs=P3^5;
sbit lcdrw=P3^6;
sbit s1=P3^0;
sbit s2=P3^1;
sbit s3=P3^2;
sbit rd=P3^7;
uchar i,j,shi,fen,miao,s1num;
uchar code table[]="2011-10-06 MON";
uchar code table1[]="00:00:00";
void delay(uint x)
{
        uint a,b;
        for(a=x;a>0;a--)
                for(b=110;b>0;b--);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lcdrs=1;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
        dula=0;
        wela=0;
        lcdrw=0;
        lcd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for(i=0;i<14;i++)
        {
                write_date(table[i]);
        }
        write_com(0x80+0x40+3);
        for(i=0;i<8;i++)
        {
                write_date(table1[i]);
        }
        TMOD=0x0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ge,shi;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keyscan()
{
         rd=0;
         if(s1==0)
         {
                 delay(5);
                if(s1==0)
                {
                        s1num++;
                        while(!s1);
                        if(s1num==1)
                        {
                                 TR0=0;
                                write_com(0x80+0x40+10);
                                write_com(0x0f);
                        }
                        if(s1num==2)
                        {
                                write_com(0x80+0x40+7);
                        }
                        if(s1num==3)
                        {
                                write_com(0x80+0x40+4);
                        }
                        if(s1num==4)
                        {
                                s1num=0;
                                write_com(0x0c);
                                TR0=1;
                        }
                }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scan();
                if(j==20)
                {
                        j=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
                                        write_sfm(3,shi);
                                }
                                write_sfm(6,fen);
                        }
                        write_sfm(9,miao);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j++;
}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大家了

楼主:
怎么不能结贴?

网友A:
怎么解决的,怎么不分享一下...

楼主:
少写了,S1num=0了

网友B:
就是,以后解决了的一定要把解决方法晒出来

网友C:
不管了,先复制下来再说

网友D(2011-11-09):
看到"delay(5);"就没有兴趣了

楼主:
:)为什么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此话怎讲

楼主:
是啊,此话何解?

楼主:
是不是解放CPU不要浪费时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