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0单片机Timer_A定时器中断问题

楼主(2011-10-07):
代码:
void Systerm_Init()
{
WDTCTL=WDTHOLD+WDTPW;   //关看门狗
BCSCTL1&=~XT2OFF;       // XT2 TURN ON
BCSCTL2=SELM1+DIVM1+DIVM0+SELS;  //TX2 为主时钟,8分频,TX2 AS SMAIN

}
void TimerA_init()
{
  TACTL=TASSEL1+ID0+ID1+TACLR+TAIE;  // TX2为时钟源,8分频,增模式,允许中断
  CCR0=62500;
}
void Start_timerA()
{
  TACTL|=0x0010;
  TACCTL0=CCIE; //interupt allowed

  _EINT();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Display1(counter);

}

int main( void )
{
  uint i;
Systerm_Init();
Port_Init();

  TimerA_init();
  Start_timerA();

while(1);
}
我用的是4M晶振,本意是一秒钟产生一次中断,去执行一次“Display1()”函数,但是仿真的时候发现“TAR”寄存器中的值变化的非常快,往往执行一步就会产生一次中断,而从程序时钟寄存器(cyclecounter)中发现程序执行一步最多才用6个时钟周期啊,请教各位大侠为什么“TAR”中的值会变的这么快呢?“TAR”与“CYCLECOUNTER”中的时钟个数不同步吗?

网友A:
你是断点调试吗?

网友B:
TAR中的值你即使仿真时不运行它也是在走的,不快才怪

网友C:
430软件不支持实时仿真!

网友D:
430软件不支持实时仿真吗?你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