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中 左移 右移 问题

楼主(2011-10-07):
(无正文)

网友A:
变量a是几位的呢,如果a表示16位的,a=0xff0f;
a=a<<8;,a=0xf0f0

网友B:
我也有疑问,那就是,比方说
uint16_t a = 0x727;
uint16_t b;
b = a << 5;
这是我在库文件中看到的,计算出这个b的值是为了,选择相应的寄存器;
可是在具体代码实现的时候,它为什么会出现这几句话呢?
??
if(b == ox01)
   ..code;
else if(b = 0x02)
...code;
我就不明白在STM32的库文件当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逻辑上说b计算的最后的值是56啊,那它为什么和0x01和0x02 进行比较呢?
我也觉得LZ说的那样,这样计算是循环逻辑移位的吗?
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