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6713GD核心板原理图

楼主(2011-10-07):
刚学习6713,我想学习芯片比较好的方法就是自己画一个PCB原理图,这样画出原理图,芯片资源基本的就有个大概的了解了。DSP的思路和ARM或者说单片机的思路的确不很一样,根据自己所学,花了下面的6713核心板原理图,AD画的,基本上就是只扩展了flash和SDRAM,然后引出JTAG。不知道从原理图上能不能看出我对6713理解错误的地方,或者存在PCB设计上的误区

拍砖不要留情,但拒绝灌水哦

网友A:
直接抓图吧?而且不知道你的是什么软件什么版本的。

楼主:
抓图效果不好:

网友B:
呵呵,看着蛮想像样。不知道SP708R的复位电平是多少。

一般的板子都有CPLD做译码,要注意DSP不能接受高于3.3V的电压,有时候要做电压转换。

我当初就是按照老外的评估板设计的电路,一次就过了。布线是别人做的。

楼主:
SP708R的复位电平是3.3V的。
不大明白大家为什么都用CPLD译码,怕添加CPLD后自己写不出代码来,板子就白做了。
目前画这块板子的主要目的是学习芯片,所以也是边画边学吧,就怕出现原则性错误

楼主:
另外,画核心板是不是只对学习EMIF接口有帮助啊,学习其他的是不是添加上其他外设比较好啊,例如音频啊,串口啊,USB啊,LCD之类的,是的话我就继续学习、添加了

将目前核心板的pdf草稿放这里,求指教

网友B:
查了一下,708R复位阈值是2.63V。我觉得可以试试708T,它的复位阈值是3.08V。

增加CPLD的目的是为了扩展外设。音频/串口/I2C这些都是片内外设,接起来不复杂。但是片外扩展的外设都接在EMIF上,需要它的译码管理。比如USB,并行AD,DAC,等等。

核心板用起来不是很容易,以不变应万变,这种事情不好作。可以直接扩展一些外设端口,或者试着做一个应用,用6713完成AD采集,通过USB送达主机。这个东西够干一年了。。

建议多参考老外的板子,它的资料很完整。国内合众达的也可以参考,但没有CPLD源码。
http://www.spectrumdigital.com/p ... 41c1bf147813330ae38

楼主:
谢谢dqyubsh的指导。
阈值电压太高,是不是容易引起错误复位啊?2.63V的阈值是在别的板子上参考的

听你的建议,加上CPLD做一些更深入的学习,还是以学习板为目标吧,这样学会的过程中也就出来了东东:lol

我回去多参考参考老外和合众达的板子,会陆续将学习的进度贴出来,望多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