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与RFID通讯教程PART1

楼主:
The hardware includes the following:

2.SOLID PPGA Board

The following is a system picture:

The jump wire connection is as follows:

1. FPGA GPIO pin 13 -> UHF RFID GND.

2. FPGA GPIO pin 3 -> UHF RFID TX.

3. FPGA GPIO pin 4-> UHF RFID RX

FPGA的代码如下:
1.顶层模块
module my_uart_top(clk,rst_n,rx,tx,key_input,txpc);

input clk; // 50MHz主时钟
input rst_n;
//
低电平复位信号

input rx;
// FPGA
接收数据信号

output tx;
// FPGA
发送数据信号

input key_input;
//FPGA
按键输入

output txpc;
//FPGA
RS232输出

wire bps_start;
//
接收到数据后,波特率时钟启动信号置位

wire clk_bps;
// clk_bps
的高电平为接收或者发送数据位的中间采样点

wire[7:0] rx_data;
//
接收数据寄存器,保存直至下一个数据来到

wire rx_int;
//
接收数据中断信号,接收到数据期间始终为高电平

//----------------------------------------------------
speed_select
speed_select(
.clk(clk), //
波特率选择模块,接收和发送模块复用,不支持全双工通信

.rst_n(rst_n),

.bps_start(bps_start),

.clk_bps(clk_bps)

);

my_uart_rx
my_uart_rx(

.clk(clk), //
接收数据模块

.rst_n(rst_n),

.rx(rx),

.clk_bps(clk_bps),

.bps_start(bps_start),

.rx_data(rx_data),

.rx_int(rx_int),

.txpc(txpc)

);

my_uart_tx
my_uart_tx(
.clk(clk), //
发送数据模块

.rst_n(rst_n),

.tx(tx),

.key_input(key_input)

);

endmodule

2.波特率选择模块(此处跟RFID同步,为115200bps
module speed_select(clk,rst_n,bps_start,clk_bps);

input clk; // 50MHz主时钟
input rst_n;
//
低电平复位信号

input bps_start;
//
接收到数据后,波特率时钟启动信号置位

output clk_bps;
// clk_bps
的高电平为接收或者发送数据位的中间采样点

parameter

bps9600
= 5207,
//
波特率为9600bps

bps19200
= 2603,
//
波特率为19200bps

bps38400
= 1301,
//
波特率为38400bps

bps57600
= 867,
//
波特率为57600bps

bps115200
= 433;
//
波特率为115200bps

parameter

bps9600_2 = 2603,

bps19200_2 = 1301,

bps38400_2 = 650,

bps57600_2 = 433,

bps115200_2 = 216;

reg[12:0] bps_para;
//
分频计数最大值

reg[12:0] bps_para_2;
//
分频计数的一半

reg[12:0] cnt;
//
分频计数

reg clk_bps_r;
//
波特率时钟寄存器

//----------------------------------------------------------

reg[2:0] uart_ctrl;
// uart
波特率选择寄存器

//----------------------------------------------------------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uart_ctrl <= 3'd4;
//
默认波特率为115200bps

end

else begin

case (uart_ctrl)
//
波特率设置

3'd0:
begin

bps_para <= bps9600;

bps_para_2 <= bps9600_2;

end

3'd1:
begin

bps_para <= bps19200;

bps_para_2 <= bps19200_2;

end

3'd2:
begin

bps_para <= bps38400;

bps_para_2 <= bps38400_2;

end

3'd3:
begin

bps_para <= bps57600;

bps_para_2 <= bps57600_2;

end

3'd4:
begin

bps_para <= bps115200;

bps_para_2 <= bps115200_2;

end

default: ;

endcase

end

end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nt <= 13'd0;

else if(cnt<bps_para && bps_start) cnt <= cnt+1'b1;
//
波特率时钟计数启动

else cnt <= 13'd0;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lk_bps_r <= 1'b0;

else if(cnt==bps_para_2 && bps_start) clk_bps_r <= 1'b1;
// clk_bps_r
高电平为接收或者发送数据位的中间采样点

else clk_bps_r <= 1'b0;

assign clk_bps = clk_bps_r;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