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调试s3c44b0时为什么总是出错?

楼主(2011-10-07):
用j-link下载hex文件系统可以运行,但是不能调试,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不能调试, 有没有什么提示呢, 通常总会有错误提示告诉你, 问题出在哪里的

网友B:
hex文件本身不包含调试信息吧,调试要用axf或者elf文件行吧,hex文件只含有下载的地址信息,bin文件地址信息都没有,全是机器码

网友C:
弱弱的问一下,lz你用的keil4能够调试44b0x吗?需要什么下载代码的吗?

网友C:
追问一下,你有这方面的操作步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