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与RFID通讯教程PART3

楼主:
4.接受数据模块
module my_uart_rx(clk,rst_n,rx,clk_bps,bps_start,rx_data,rx_int,txpc);

input clk;
// 50MHz
主时钟

input rst_n;
//
低电平复位信号

input rx;
// FPGA
接收数据信号

input clk_bps;
// clk_bps
的高电平为接收或者发送数据位的中间采样点

output bps_start;
//
接收到数据后,波特率时钟启动信号置位

output[7:0] rx_data; //接收数据寄存器,保存直至下一个数据来到
output rx_int;
//
接收数据中断信号,接收到数据期间始终为高电平

output txpc;
//RFID
发送的数据通过RS232发送给pc

//----------------------------------------------------------------

reg rx0,rx1,rx2; //接收数据寄存器,滤波用
wire neg_rx;
//
表示数据线接收到下降沿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rx0 <= 1'b1;

rx1 <= 1'b1;

rx2 <= 1'b1;

end

else begin

rx0 <= rx;

rx1 <= rx0;

rx2 <= rx1;

end

end

assign neg_rx = rx2 & ~rx1; //接收到下降沿后neg_rx置高一个时钟周期

//----------------------------------------------------------------

reg bps_start_r;
reg[3:0]
num;
//
移位次数

reg rx_int;
//
接收数据中断信号,接收到数据期间始终为高电平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bps_start_r <= 1'bz;

rx_int <= 1'b0;

end

else if(neg_rx) begin

bps_start_r <= 1'b1; //
启动接收数据

rx_int <= 1'b1;
//
接收数据中断信号使能

end

else if(num==4'd10) begin

bps_start_r <= 1'bz; //
数据接收完毕

rx_int <= 1'b0;
//
接收数据中断信号关闭

end

end

assign bps_start = bps_start_r;

//----------------------------------------------------------------
reg[7:0] rx_data_r;
//
接收数据寄存器,保存直至下一个数据来到

//----------------------------------------------------------------

reg[7:0]
rx_temp_data; //
但前接收数据寄存器

reg rx_data_shift;
//
数据移位标志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rx_data_shift <= 1'b0;

rx_temp_data <= 8'd0;

num <= 4'd0;

rx_data_r <= 8'd0;

end

else if(rx_int) begin
//
接收数据处理

if(clk_bps) begin //
读取并保存数据,接收数据为一个起始位,8bit数据,一个结束位

rx_data_shift <= 1'b1;

num <= num+1'b1;

if(num<=4'd8) rx_temp_data[7] <= rx;
//
锁存9bit1bit起始位,8bit数据)

end

else if(rx_data_shift)

begin
//
数据移位处理

rx_data_shift <= 1'b0;

if(num<=4'd8) rx_temp_data <= rx_temp_data >> 1'b1;
//
移位8次,第1bit起始位移除,剩下8bit正好时接收数据

else if(num==4'd10)

begin

num <= 4'd0;
//
接收到STOP位后结束,num清零

rx_data_r <= rx_temp_data;
//
把数据锁存到数据寄存器rx_data

end

end

end

end

assign rx_data = rx_data_r;
assign txpc = rx; //接受到的数据发给PC机,在PC机串口调试工具上显示

endmodule

每次按下开关,key_input有个低电平。FPGA发送设定好的数据430301,即为RFID读标签的指令,RFID读标签后有个返回值,通过RFIDuarttx返回给FPGAFPGA再通过RS232接口发送给PC机,显示结果如下:

FPGARFID返回的数据发给PC机,可以直观的从串口调试软件看出,有一个标签被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