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模块发热严重,求教

楼主(2011-10-07):
用单片机控制L298N模块,5V2A电源,
两个直流电机,
发热严重,
运行几秒钟后鼻子就能闻到热,
摸上去烫手,
而且两个电机的转速明显不一样,
请问可能是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A:
检查一下VS和VSS有没有搞错。

网友A:
VS要高过输入高电平2.5V。

楼主:
ocon老师:非常感谢,我用的电压都是5v看来有问题。

网友B:
理论上来讲L298N的VS和VSS采用5V不会出现严重发热的问题,只是会将电机的转身变慢而已!VS的供电5V,VSS供电可以从4.5V到46V,有时候5V以下会出现电机不转或者转速异常问题,最好先排除一下芯片是否损坏或者买假货!

网友C:
VS至少大于4.8吧,只不过考虑余量稍微大点

网友A:
电机转速不够是因为H桥导通不良,负载重时狂发热。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点,刚才才想起来21ic是要结贴给分的,汗

网友D(2014-12-02):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VS和VSS有没有搞错。

您好,可以请教一个步进电机驱题吗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您好,可以请教一个步进电机驱题吗动

知无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