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充一样的开关电源怎么用,如图所示,急求答案

楼主(2011-10-07):
12脚比较粗的铜线  其余4脚是比较细的铜丝线     万用表打粗的1,2两脚是通的 对面的,4,5脚也是通的  3,6脚为通的     问220V交流该接在哪个脚上

补充,,下图中的红色部分是否为高频变压器,也请教一下此电路的合理性
在百度有链接 我是 新手不敢冒然实验http://wenku.baidu.com/view/73887b62ddccda38376bafa8.html

网友A:
哪两个脚也不能接220V交流!
绝对不能!
这不是工频变压器!

楼主:
那,万能充是怎么降压的呢,,拿到不是用这个开关电源降得压

网友B:
这是开关电源用的高频变压器,需要和外电路配合使用,本身不能直接用在工频电路中,去拆一个你说的“万能充”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C:
我的语文没学好,都看不懂你的问题。

网友D:
人家几块钱的“万能充”是用电阻来降压的,半波整流,稳压管稳压(大部分没有用稳压管,稳压后的滤波电容就别想了)。  输出电压一般比标称电压偏离20%以上,所以说远离“万能充”

网友E:
楼主以为是工频变压器啊?
这个是需要高频驱动的变压器

网友F:
人家几块钱的“万能充”是用电阻来降压的,半波整流,稳压管稳压(大部分没有用稳压管,稳压后的滤波电容就别想了)。  输出电压一般比标称电压偏离20%以上,所以说远离“万能充” ...
引用 网友D:

一般是用电容降压的,用电阻要发热,比较麻烦。

网友D:
圈圈说的对。是利用容抗限流。

网友F:
只有密闭的充电器才敢用电容降压的(电极漏在外面的有触电危险),现在一般的万能充应该基本上是开关电源了。

楼主:
开关电源没做过,不晓得难不难,

楼主:
容抗是阻容降压方式,,现在好多万能充是开关电源吧,,拆开了个万能充,感觉还是不清楚他是怎么设计的最主要是那个高频变压器不知道如何连接

网友G: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A:
11楼:
“开关电源没做过,不晓得难不难”
你在12楼,已经为自己找到了答案。

网友B:
如果你手中的变压器和图中的变压器相同,那么依序接即可。

楼主:
谢谢chunyang  我拆了个现成的充电器 原理图是一样的,,不解的是那个高频变压器一般来说是不是通用的,,我只知道图中下方的RC好像是个震荡电路,,f=12πRC,,不知道那种高频变压器是否通用,,电子市场买了个一样的 居然没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