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通讯的串口线上再并线能否采集串口数据?

楼主(2011-10-07):
现在有2个硬件:A,B,双方都是通过串口连接通讯,全双工工作。工作时:1)A->B;2)B收到A数据后再进行 ,B->A。

想用计算机采集串口上的数据,能否直接将串口线连接在A-B通讯的串口线上?
如接收端:连A的发送端;

可是设备B的发送端数据怎么办?

网友A:
光接收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能接受其中1个硬件的数据,

是否需要2个串口分别接受二者呢?

网友A:
这样最好

楼主:
看来串口采集数据比较麻烦,需要这么多硬件端口。

网友B:
第三方只能处于接收态。

网友C:
用两个串口,两个串口的RXD端接你的板子,两个TXD端悬空.
如果串口都闲麻烦,这行业不适合你.

网友D:
RXD和TXD加2个二极管,并到一起后送到监测串口的2脚,可以同时接收双向的数据。

网友C:
楼上的,如果没估计错你的方法实际上就是用二极管做个与门.如果这样的话应该只适合半双工,不适合全双工.
而且即使半双工也很难判定哪个字节属于RXD,哪个字节属于TXD,

网友E:
我给你个方案:
你买2个USB转串口,没有232芯片的哪种模块,淘宝8块一个
然后A B的发送线上(MCU的IO口)出来接个10k电阻,2个9013组成电平转换,送USB串口模块,你就可以收到数据了。
可以参考一些通讯指示灯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