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SO2传感器电路里面的器件怎么替换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0-07):
2sj177用普通p沟MOSFET替代即可。

楼主:
AD8572用LM358替换可以吗?

网友B:
是个横流源,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B:
这是个便携式的有毒气体测量仪表的前端,我猜的对吗?

网友B:
LM358多少钱?AD8572多少钱,你说能替代吗?去看看DATASHEET,比较一下各个技术指标就知道能代替不了

网友:
j177不能随便代替,因为传感器2-3脚的电压达不到普通MOSFET的开启电压,不能有电流通过。应选用耗尽型场效应管,不需开启电压。
它在这里用于断电保持传感器2-3导通,上电场效应管高阻。使传感器一上电保持在工作状态,无需长时间预热。
j177封装太大,建议使用同型号sst177 (贴片)只是封装不同。

ad8572不能用358代替
U1A 为记数电极提供电流来平衡流经工作电极的电流
U1A 的反向输入端同参考电极连接 但这一端不能有任何明显的电流. 建议输入端的加偏电流小于5nA,失调电压小于1mV。上述参数满足要求即可

网友A:
j177不能随便代替,因为传感器2-3脚的电压达不到普通MOSFET的开启电压,不能有电流通过。应选用耗尽型场效应管,不需开启电压。
它在这里用于断电保持传感器2-3导通,上电场效应管高阻。使传感器一上电保持在工作状 ...
引用 网友C:

别胡说八道了。
J177就是普通增强型MOSFET,用耗尽型场效应管?你能要点脸不?

网友:
别胡说八道了。
J177就是普通增强型MOSFET,用耗尽型场效应管?你能要点脸不?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用过气体传感器没有,2-3脚的电压不足以开启增强型场效应管,为在系统断电后让2-3脚导通,只能使用耗尽型场效应管。请楼上认真学习场效应管原理及查证j177资料后发言。
另:论坛讨论技术请注意素质,不要见贴如头像。

网友D(2012-08-22):
请问这个电路是实际工作的吗,抗干扰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