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全向天线的增益是如何定义的?

楼主(2011-10-07):
(无正文)

网友A:
以一个点源天线为基准定义为0dB,点源天线是真正的理想全向天线,其辐射波瓣的任何方向截面都是圆。

楼主:
理想点源全向天线为0dB,那些标称几dBi增益全向天线,如9dBi全向天线,这个9dBi增益是如何得出的呢?

网友B:
to 3L:

天线增益是其最强辐射方向上的功率和“球平均”辐射功率(即理想全向天线辐射)之比,其反映的是天线的方向性指标。若是“理想全向天线”(球对称,现实中不存在),则其比值为1——即0分贝。

某些所谓的“全向天线”其实是指垂直于天线轴线的面上的平面“圆对称”,如此天线的天线增益确实大于1。

网友A:
实际天线的增益除以理想点源天线基准再取对数乘以10即得到dBi量纲。

网友C:
理想点源全向天线为0dB,那些标称几dBi增益全向天线,如9dBi全向天线,这个9dBi增益是如何得出的呢?
引用 楼主:

说明同一点上这个电线的辐射比标准天线(一般是偶极子)大9dB,现在讲的全向天线一般是说水平全向,不是球全向,否则不能有增益。

换句话说,之所以有9dB增益,就是因为削减了某些垂直方向上的辐射,加到水平面上来了。

网友B:
to 6L:

以“dBi”作单位的天线增益的比照对象还是球对称的“理想全向天线”,采用半波偶极子作为参考的天线增益单位用“dBd”表,且仅以其最大辐射功率密度(垂直于轴之径线上的等距点)作为基准。因为理想的半波偶极子天线增益为2.15dBi左右,所以采用“dBd”表示的天线增益比“dBi”表示的小2.15dB。

网友C:
对,7L纠正得是,偶看错单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