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保持电路,用什么样的采样电容好?

楼主(2011-10-08):
如题,需要保持电压100ms,用什么样的采样电容比较好?多大容量?
(电容接的是mos型运放正相端)

网友A:
多大容量看你对精度的要求以及运放的输入阻抗
薄膜电容应该都可以

网友B:
不知道单片机AD内置采样电容是什么电容?

网友C:
你要根据运放的偏置电流和电容本身的直流阻抗和需要保持的精度和时间来计算容量。

网友D:
低损耗的有机介质薄膜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