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忙,关于三极管击穿电压

楼主(2011-10-08):
大家好,我是电子菜鸟,有一事不明吧,

我想测一个三极管2n5551的VCEO击穿电压,接图如下

请问我的那直流电源是要多少V才能测出它的击穿电压?其中那个限流电阻有有什么要求?谢谢了

网友A:
手工测Vceo?

2n5551的Vceo为160V,电源至少得高于此。电阻取值得保证击穿过程中管功耗不至于损坏管子(与过度时间有密切关系)。建议使用专门的仪器测试。

网友B:
这种看数据手册就行了,一般CE结烧了都是耗散功率的问题,超过了烧坏

网友C:
2N5551规格书中Vceo参数的测试条件是Ic=1mA时Vce电压,按这个测试条件一直加高直流电压直到Ic=1mA时测出的Vce电压就是击穿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