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绘制中移动元件时,元件弹飞?封装中已定义原点

楼主(2011-10-08):
各位大虾,我在pcb绘制中,有个元器件想移动,但一点击,元件就不见了。如下图:十字叉为鼠标位置,红点为元件位置。求助,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元件封装时没设置中心参考点,我用PROTEL,所以也不太清楚呢,一起等答案:)

网友:
你的封装参考点设置第一脚
然后保存,点下update PCB
同步下PCB里的元件和封装试试

楼主(2012-02-15):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B(2013-01-18):
我刚也遇到这个问题啦,换了个封装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