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固态继电器能做交流电源开关吗?

楼主(2011-10-08):
请教!固态继电器能做交流电源开关吗?
想设计一个温度电源开关,当温度低于设定值时,接通大功率交流加热片电源,请教固态继电器能否作为电源开关,固态继电器常闭端能否长时间有大电流通过?

网友A:
可以。只要固态继电器容量足够。
固态继电器本来就是用于交流控制,若是直流电源反而不能使用固态继电器,因固态继电器不能关断。

网友B:
目前的固态继电器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用TRIAC做的,用交流开关(大功率的比较多),一种是用MOS管做的,这种有单向和双向两种,主要用于小信号交直流开关(部分可用于大功率)。

网友A:
3楼说得是。
我在2楼回复没有考虑MOS管的固态继电器。

网友C(2012-05-19):
固态控制的电压继电器有交流有直流的
而输入信号则是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