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型用 3.7v 锂电池

楼主(2011-10-08):
飞机模型上用的是 3.7v 70mah 的锂电池,每次能飞几分钟。
请问:
1、有人说这种电池最好不要配保护 IC,因为保护 IC 会限制输出电流,而模型需要很大的电流才能飞起来。真的吗?
2、锂电池深度放电的话是不是会坏掉?长时间充电呢?
3、手机里的电池也是 3.7v 的锂电池。请问可以用手机充电器给模型充电吗?

谢谢!!

网友A:
3:不可以,保护电流设置太小,保护电池
2:深度放电会大大影响寿命,如果是锂离子的话还会爆炸,起火,
1:配肯定要配,不然电池寿命很短,只有那种质量很差的才不配保护板,他才不管你电池用多久,保护板电流设置大一点或只设置电压保护就是

网友B:
飞机模型上用的是 3.7v 70mah 的锂电池,每次能飞几分钟。
******************8
算一下你飞机模型飞行时的功率是多少就知道能飞几分钟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航模用的动力电池不会爆炸,短路了也只会起火燃烧。。。俺烧过2个。。。

网友D:
“飞机模型上用的是 3.7v 70mah 的锂电池,每次能飞几分钟。”

楼主写错了吧,是700mah还差不多。这个要视飞机的马达功率而定的。而且必须是一般的小飞机

网友E:
LZ说的应是小玩具飞机,而不是模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要配保护IC,那就只有用蓝牙耳机上的电池,也是3.7v 70mah,但是不知道电流够不够。毕竟保护IC是做在电池里的,我又无法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