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模电放大电路静态工作点求解

楼主(2011-10-08):
静态工作点为什么这么求啊??一个共射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不是这个公式啊.

网友A:
我想不通为什么要加上R1并R2

网友B:
就是。Rb1和Rb2并联显然是没有搞懂交流通路和直流通路。
另外VCC‘=3.38V是啥玩意?

网友C:
这么奇怪的电路,楼主是在学模电吧。
这个是典型的静态工作点稳压电路。

流过Rb2的电流远远大于I(BQ)。所以U(B)约等于(Rb2/(Rb1+Rb2))*VCC=3.38V

然后U(B)-UBE=3.38-0.7=2.68V,I(E)=2.68/Re1,求出I(E) ,除以(1+放大系数),就是I(B)啦

网友D:
I(BQ)指那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看下图上的公式       Rb1 和Rb2  并联什么意思。

网友C:
回复 楼主:

啊?你要你那个图的公式解释啊....那个我觉得应该是戴维南等效吧~  像我 图 画的那样~~(3.38-0.7)是输出电压,算法我只想到我之前那个回复的求法,用戴维南就没先到了,然后除以输出电阻,这就看出为什么是并联了吧。然后就是输出电流....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没有所谓的戴维南等效。这里是算偏置,不是算交流通路。三极管T1的基极左边电容开始到信号源全部可以切掉不管。
正确的算法应该是这样
VB1=VCC*Rb1/(Rb1+Rb2)=12*2/7=3.4V
VE1=VB1-VBE(on)=3.4-0.7=2.7V
IQC1=IQE1=VE1/Re1=2.7/2.7=1mA
IQB1=IQC1/β=1/100=10uA
第一步算基极电位的时候之所以不考虑基极偏置电流,因为T1的基极看进去的电阻大约为(1+β)Re1=270kΩ>>Rb2。
最后的结果也印证这样近似的合理性VCC/(Rb1+Rb2)=12/70=171uA>>10uA

网友B:
最后实际电路搭出来,测得偏置是9.3uA也未可知。因为元件参数的离散性。但是楼主的算法肯定是错的。不知道是谁教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B:

:'( 这不是我一开始回帖那个方法吗(4楼)?...不过我承认戴维南那个解释我有点底气不足。
恩,学习中~:victory::handshake

网友E:
相当于一个开路电压为VCC*(RB2/(RB1+RB2)),内阻为(RB1 // RB2)的电压源去驱动T1的基极

T1基极看进去的直流阻抗是(1+B)RE1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啊 我也觉得像你这么算才对啊。可是老师讲的是图片上的公式。。我想了好几天没想明白  才来这里问的 ,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啊 是你一开始回复的方法。。但是你的戴维南我觉得也对

网友F:
先用戴维南等效,再把Re1折算到基极,华成英第四版模电书都有讲的,P106

网友B:
之前没仔细看,不好意思,落入思维定式。
把图画成这样楼主应该看得清晰了吧?

对虚框内的电路用戴维南等效。开路电压,短路电流,求得等效的电压源和内阻

网友G:
留名一下回头研究

网友H:
嗯嗯 支持九楼的观点!!!不过楼主上面的要是算交流的话就对了!!!

网友I:
我也觉得九楼的不错,我也试过,不知道!!!:(

网友J(2013-01-19):
图中的VCC‘是戴维宁定理算出的等效电源电压电压, Rb1//Rb2是等效串联电阻。这么做只是算法不一样,简化一下。变成串联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