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配置中常见问题

楼主(2011-10-08):
关于配置芯片的主串模式:其中M2-M0的问题

       JTAG链中PROMFPGA的先后位置没有关系,并不是FPGAJTAG链中第一级就是主串模式,
       “主”主要指的是配置时钟CCLK的提供者;只要FPGA的三个模式配置脚M2-M0全部接地,
       那么该FPGA就是配置主设备,由其提供配置时钟CCLK
主串模式就是FPGAPROM提供时钟,从PROM中读取数据配置自己;
从串模式就是外部的微处理器等主控器件向FPGA提供时钟和数据,配置FPGA
SelectMAP模式是外部的主控制器向FPGA提供时钟和并行的8位数据,提供配置速度。

楼主:
2  关于JTAG链中FPGA和PROM的先后问题:
       由于PC机配置JTAG链的时候需要和第一级JTAG设备同步,如果FPGA放在第一级,那么其配
       置速度较高,导致PROM配置不稳定正确(有一定的概率),所以推荐的配置是将PROM作为
       JTAG链的第一级JTAG设备;

楼主:
AN系列的片子不能正常启动:
在使用AN系列的片子,经常会出现可以正常下载,但是芯片不能正常启动的问题,原因是AN系列的片子的M0-M2的灌电流需求比较大,如果模式中有高电平,当上拉电阻比较大的时候,灌电流比较小,那么相应管脚上的电平比较低,为1.5V左右,达不到高电平的判决标准,解决办法是减小上拉电阻的阻值为3K以下,比较合适。

楼主:
配置芯片的VCCINT
串行配置芯片的VCCINT为3.3V,并行配置芯片的VCCINT为1.8V;

楼主:
JTAG下载FPGA不稳定
在很多情况下,JTAG链是正确的,但是不能下载或者下载不稳定,主要是其他信号对TCK的干扰很大引起的。首先通过IMPACT的debug测试JTAG链是否稳定,给出一定的依据。一般的解决办法是将TDO上串接一个100欧姆以下的电阻。可以先通过在TCK或者TDO上短接一个探针,如果下载有改善就是这种问题。所以在设计的时候在TMS,TCK,TDI,TDO上都串接一个0欧姆的电阻作为备用。

楼主:
Spartan3系列的配置模式
在ug332文档中的P31列出了每种模式支持的配置模式

楼主:
FPGA不能工作:
现象:FPGA can downloader and the Impact show “download successfully”.But the FPGA does not work even the easiest logic which a pin is assigned to high level.
Reason : Because the FPGA_DONE pin is connect a transistor. The transistor led is light.But the FPGA_DONE pin go low,which led the FPGA not to work.
        So if meet this style question,first check whether the config pin is correct level.

楼主:
JTAG的电源在1.5-5V都可以,所以2.5V是可以的;

网友A:
好东西,整理得很全

网友B:
不错,讲得很好

网友C:
AN系列的片子不能正常启动:
在使用AN系列的片子,经常会出现可以正常下载,但是芯片不能正常启动的问题,原因是AN系列的片子的M0-M2的灌电流需求比较大,如果模式中有高电平,当上拉电阻比较大的时候,灌电流比较小 ...
引用 楼主:

是因为3A系列内部上拉电阻比较小,如果是下拉的话,会拉不下来。建议下拉电阻选为470~100欧

网友D:
写的很细

网友D:
很有参考学习价值

网友A:
慢慢积累下来的项目经验和心得,能拿出来分享,赞一个!

网友E:
HLS(High Level Synthesis)
Xilinx and AutoESL
From C/C++/SystemC to Xilinx FPGA
http://blog.csdn.net/changan2001

网友F:
值得参考学习。

楼主:
的确是以前做项目时留下的issue list,呵呵,翻开尘封的**

网友G:
写的很细致

网友G:
受益匪浅啊

网友D:
关于JTAG链中FPGA和PROM的先后问题 我喜欢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