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M使用注意

楼主(2011-10-08):
DCM
       如果将aReset_n经过输出时钟锁存后的复位信号去控制DCM的复位,这样会存在问题,
       无法综合,必须直接将关键输入的aReset_n信号去控制DCM的复位;而对aReset_n的锁存,

DCM模块的输出信号clkin_ibufg_out锁存异步复位信号

楼主:
synplify和ISE之间参数传递问题
       DCM  DSP48等IP参数的HDL文件,会将参数传递到synplify,在传递过程中会出现错误,
       导致前后仿真不一样,解决的办法是将参数放到例化instance前面再
       写一次,这样就可以保证前后仿真的结果是一样的。这个问题对此严重影响了工作进度。

楼主:
仿真的时候对DCM的复位需要较长的时间(1us),如果时间过短,lockend输出不定态;

网友A:
synplify和ISE之间参数传递问题
       DCM  DSP48等IP参数的HDL文件,会将参数传递到synplify,在传递过程中会出现错误,
       导致前后仿真不一样,解决的办法是将参数放到例化instance前面再
       写一次,这 ...
引用 楼主:

这算是一个bug吗? 以后的版本会解决吗

网友B:
:L这得问你们Xilinx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