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心得]rocketIO的实战经验

楼主(2011-10-08):
共十一条:

A
最好使用外部临近rocketIO的差分时钟,内部使用IBUFDS将差分转换为单端时钟,然后引入到rocketIO例化模块的时钟输入管脚TILE0_CLKIN_IN

         输入时钟的频率是txoutclk01/216位的情况下),即txoutclk08位情况下的时钟,输入时钟频率和接口的位宽相关。

楼主:
B 当rocketIO内部的数据位宽超过10位,userclk userclk2必须保持相位对齐;

楼主:
C 使用tile里面的第一个rocketIO的txoutclk0经过BUFG后作为DCM的时钟输入,userclk userclk2作为DCM的输出;
         当使用16位的接口的时候,txoutclk0频率等于userclk,是userclk2的2倍;

楼主:
D 当和FPGA内部的接口为16位/20位的时候,userclk是userclk2的2倍;

楼主:
E 在rocketIO的例子中,接收端口需要等待发送端口锁定后才能运行;在接收端如何?级联情况下如何保证近端和远端时钟同步;

楼主:
F K码和COMMA码以及P码是什么关系?如何插入?K码通过指示,其它码如何插入?

楼主:
G 环回模式的配置:

楼主:
H 预加重默认设置为0,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楼主:
I TILE0_TXDIFFCTRL0_IN控制摆幅;TILE0_TXPREEMPHASIS0_IN控制预加重。两者的默认值都是000.
在传输中,高频信号的衰减比低频信号衰减大,通过预加重技术增加高频信号的强度,经过线路衰减后达到高频和低频信号相等的效果。

楼主:
J RXNOTINTABLE信号用于指示8B/10B编码错误,

楼主:
K COMMA码在例化的时候设定为K28.5,即使在发送端发送K28.5,但是在接收端不能识别时COMMA,只能识别时K码。由于K码是COMMA码的一种,所以在设计中只要保证定时给出K码就可以了,可以用该K码作为bounding的识别码。

楼主:
很久以前记录下来的笔记,有点意思

网友A:
有点意思

楼主:
发图不能直接ctrl+c?

网友B:
有意思,ABCD。。。。。

网友C(2011-11-07):
楼主 有空没?像请你帮我看看rocketIO的问题(在我最近的那个帖子)。我最近也在弄这个,先是直接用xlinx文档中生成的实例综合,但是综合的时候出现了错误。一直没能完全解决 。

网友D:
灌水有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