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间短路状态下,相电压与线电压的计算

楼主(2011-10-08):
在继电保护装置里,单片机已经计算出三相交流电的相电压的有效值和相位,如何计算线电压?谢谢!

网友A:
re LZ:

按通常理解,乘上根号3(3^0.5)便是。

但是,这只是针对星形负载接法而言。若是三角形接法,线电压就是相电压。

楼主:
相间短路状态呢??

网友B:
3楼:
相间短路,那就不是三相对称负载。不是三相对称负载,只能根据矢量方法计算,此时不仅需要知道相电压幅度,还需要知道相位。

网友C:
假设a,b,c三相电压为正弦信号,其有效值分别为A,B,C,相位分别为pa,pb,pc.
则a,b两相的线电压为Uab=sqrt(2)*A*sin(wt+pa)-sqrt(2)*Bsin(wt+pb)
=sqrt(2)*[A*sin(wt)*cos(pa)+A*cos(wt)*sin(pa)-B*sin(wt)*cos(pb)-B*cos(wt)*sin(pb)]
=sqrt(2)*[(A*cos(pa)-B*cos(pb))*sin(wt)+(A*sin(pa)-B*cos(pb))*cos(wt)]
=sqrt(2)*U*sin(pc)
其中U=sqrt((A*cos(pa)-B*cos(pb))^2+(A*sin(pa)-B*cos(pb))^2)
pc=atan((A*sin(pa)-B*cos(pb)/(A*cos(pa)-B*cos(pb)))

利用矢量运算更简单,如下图。
由平行四边形法则得到:
a,b线电压的有效值为:sqrt(A^2+B^2+2*A*B*cos(pb-pa))
当三相平衡时,线电压为sqrt(3)*A

楼主:
谢5楼!实际上就是利用余弦定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