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六个触摸按键,请推荐一个型号

楼主(2011-10-08):
5V供电,贴片封装,六个独立触摸按键,输出要用3个IO输出3bit数值1-6,分别对应六个按键,也就是说要用到9个IO口。面板是2mm厚塑料,机器内部有1MHz的干扰信号,且5V有可能会波动。
请各位帮忙推荐一款PSOC,要便宜,又容易采购得到的。

网友A:
CY8C20234,参考一下

楼主:
CY8C20234资源是够我用了,就是不知道价格如何,请各位透露一下,太贵了用不起的。

网友A:
我是做技术的,不太知道确切价格。如果你能提供用量,我可以帮你问。只要几片样片的话,可以免费搞给你

网友B:
只需要按键和IO的话,capsense express系列应该便宜一些

网友C:
capsanse express我们公司就是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