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层PCB板两面覆地铜,地过孔的外径和内径大小

楼主(2011-10-08):
双层PCB板两面覆地铜,地过孔的外径和内径应该怎样的比例?可以相等吗?

网友A:
过孔的外径和内径别相等,那样的话不方便产品测试吧,我看就按单面覆铜设置过孔即可;P

楼主:
打的这些过孔是不需要测试的,只是板子上下层之间地连通用的。降低阻抗,增加回路,增加抗干扰能力的。

楼主:
外径和内径可以相等不的?

网友B:
问题是为什么需要相等……?
工程不是理论研究

楼主:
相等的话,在相等的面积上可以尽量多打些孔啊,面积比较小啦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使用STANDARDVIA即可。为什么要做相等?

楼主:
默认的孔太大了~~~

网友D:
PCB孔子多了,成本就上来了!

网友E:
可以相等,只为美观.

网友F:
可以相等,如果相等的话,就等于过孔没有了阻焊开窗

网友G:
若是相等会有错误提示哦

网友G:
没有了阻焊开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