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电容求助

楼主(2011-10-08):
(无正文)

网友A:
re LZ:

这个“12PF的电容”应该就是负载电容。

网友B:
晶体的负载电容是制造决定的,本身是晶体的一个参数,通常和匹配电容相近,12.5pF是很常见的一个负载电容规格,当然也有12pF的,常规工艺下的负载电容范围在5-25pF间。

网友C:
一般手册会有介绍,或者评估板的器件表上有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