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运放电路

楼主(2011-10-08):
如图所示,a、b点是稳压电源供电,运放是正反馈电路?请问运放的输出电压如何计算

网友A:
看反馈的情况了,虚短和虚段有时还是成立的

楼主:
看反馈的情况了,虚短和虚段有时还是成立的
引用 网友A:

那请问在这个电路里运放输出端电压的计算公式是什么呢

网友B:
这是比较器。

网友C:
如果非要问输出电压计算公式的话那就要知道图中那个运放的内部电路,没意义。但是这个图我这样理解:后一级是TTl所以对前一级的要求是越接近方波越好,该电路只有正反馈,电路工作在比较器状态,放大陪数无穷大。忽略R8,当sensor输出大于VR输出时运放输出为Vcc(运放电源正电压),当sensor输出小于VR输出时运放输出为Vss(运放电源负电压)。R8的作用是使电路且有施密特特性,可以起到防抖的作用

网友D:
确实是比较器状态,都快有点忘了这个东西了

网友E:
滞回比较器电路,如果去掉R8会很简单就能够看出是不久前

网友F:
滞回比较器。只有运放虚断成立,虚短不成立。运放引入正反馈,工作在非线性区,输出电压为正向电压最大值和负向电压最大值,具体数值参见相关运放数据手册或自己做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