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高速无线通信方案讨论

楼主(2011-10-08):
现在有一个FPGA高速通信的方案需要设计,需要FPGA接收高速相机(数据率大于100Mbps)的数据,再将数据存储到DDR2存储器中之后,以20M或者40M的速率传输给上位机(需要通过无线,现在打算用WIFI)。
        原本打算是使用网口接无线路由器,觉得有点难度(关键是没有思路)。后改用USB接口,后来又发现USB接口的无线网卡到处都是,但是在FPGA上不知道怎么用,USB使用68013A倒是可以和上位机通信,但是给我个USB接口的无线网卡怎么在我的FPGA开发板上使用!!!
        现在很是烦扰,不知道还有什么途径可以让FPGA可以和上位机使用WIFI通信,大家畅所欲言!!!

网友A:
不懂帮顶 有点感兴趣

网友B:
PHY芯片+FPGA吧。我觉得一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开始打算使用DM9000A来着,不知道能玩通不,USB有现成的成功案例,PHY的较少,忐忑啊!!!

网友C:
如果是用X家的FPGA,估计可以直接找AE讨论方案:lol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盗版的ISE也可以?我怕怕!!!

网友B:
速度感觉差不多,但是性能我不了解

网友C:
回复 网友C:
用盗版的ISE也可以?我怕怕!!!
引用 楼主:

:lol

网友C:
速度感觉差不多,但是性能我不了解
引用 网友B:

速度是指数据率吗? 性能呢?具体指哪些方面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用盗版的ISE也可以?我怕怕!!!
引用 楼主:

他不会响应你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和AE沟通的。

网友C:
量大的话必然可以:D

网友B:
:L必然不可以,除非Xilinx直接支持的客户,但是那有专有通道。
否则,别人怎么玩?从灰色通道进来的FPGA,也要Xilnx中国支持?

网友A:
可以找分销商 比如安富利 科通之类的 :lol

网友B:
;P找安富利。哈哈

网友A:
直接找猴哥得了

网友B:
:lol对对呀

网友D:
直接接WIFI模块,不要在中间再转了,应该还是可以的

网友B:
直接接WIFI模块,不要在中间再转了,应该还是可以的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可以,但是我怕和Xilinx的IP里面的支持WIFI的PCS/PMA需要调整才能适应这个wifi.
所以没敢推荐。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们现在能够买到的wifi模块也就是低速的串口和高速的USB接口的,不知道你说的直接接WIFI模块是什么方案,介绍一下吧!!!

网友B:
我猜的是他说要使用一个IP核,经过Serials 然后直接接到WIFI模块。
是不是,XI?

网友E:
USB2.0的理论速率是480Mbps,还是直连的速率。68013A实测的速率,最高是40MB/s,合300Mbps。从这个速率来说,够你的需求。无线USB,鬼知道速率是多少,担保到不了这个速率。

这个速率是在FPGA直接与68013相连的前提下取得的。即,FPGA直接将数据送给68013的FIFO,68013仅仅做为USB传输的SLAVE FIFO,68013的内核不参与数据传输,仅做为传输通道。

至于WIFI稳定传输的实测速率多少,我不知情。这个不明确,其它都瞎说。

网友B:
我对数据速度没有了解,也是推测。
USB没有40MB那么稳定。
而且,USB需要DMA才能那么高的速度

楼主:
如果直接使用网口大家看怎么样?
用DM9000A来实现!!!

网友F:
个人觉得这个问题得先考虑:
1. 如果相机数据不压缩传的话,wifi的带宽能达到100Mbps???
    如果压缩的话,什么算法列? FPGA实现图像压缩算法IP,都是以万刀来计量的

网友G:
十万刀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后端还有DSP,处理完了的数据再由FPGA通过wifi发出去,现在关键是FPGA怎么实现WIFI模块接口!望解答!!!

网友B:
回复 网友F:
后端还有DSP,处理完了的数据再由FPGA通过wifi发出去,现在关键是FPGA怎么实现WIFI模块接口!望解答!!!
引用 楼主:

我都给你推荐了

网友A:
我对数据速度没有了解,也是推测。
USB没有40MB那么稳定。
而且,USB需要DMA才能那么高的速度
引用 网友B:
问一个问题 为啥用了DMA后会由那么高的速度??

网友C:
Direct Memory Access啊

网友A:
呃 一直不太明白DMA与普通寄存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A:
DMA原理:DMA(Direct Memory Access,直接内存存取) 是所有现代电脑的重要特色,他允许不同速度的硬件装置来沟通,而不需要依于 CPU 的大量 中断 负载。否则,CPU 需要从 来源 把每一片段的资料复制到 暂存器,然后把他们再次写回到新的地方。在这个时间中,CPU 对于其他的工作来说就无法使用。 DMA 传输将数据从一个地址空间复制到另外一个地址空间。当 CPU 初始化这个传输动作,传输动作本身是由 DMA 控制器 来实行和完成。典型的例子就是移动一个外部内存的区块到芯片内部更快的内存区。像是这样的操作并没有让处理器工作拖延,反而可以被重新排程去处理其他的工作。DMA 传输对于高效能 嵌入式系统 算法和网络是很重要的。    在实现DMA传输时,是由DMA控制器直接掌管总线,因此,存在着一个总线控制权转移问题。即DMA传输前,CPU要把总线控制权交给DMA控制器,而在结束DMA传输后,DMA控制器应立即把总线控制权再交回给CPU。

网友H:
DMA控制器是CPU之外的另外一个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