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问题

楼主:
如下图所示的利用TI的65HVD3082设计的485通信的原理图。在现场中一个设备(称为主站)带三个设备(分站)进行通信。现在的问题是三个分站设备中其中的一个只能接收主站的命令,但是不能发送数据。其他的两个设备没有什么问题。换一个新的3082芯片,过一两天后又是这样。哪位高手遇到过这种问题,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来解决。

网友A(2011-10-08):
只能说,我遇到过烧485的情况

网友B:
三个分站的地址是否存在重合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存在

网友C:
485设计的时候通常采用完全隔离地线方式.每个芯片供电电源与主电路的电源是隔离的.
如果不采用隔离方式,那么要共地传输.
如果采用非完全隔离方式, 系统中如果因某些原因造成电位差会损坏485芯片损坏.

网友D:
测一下有问题的节点的地电位和其它节点的差别,如果地电位差别过大会导致过限的共模电压摧毁芯片,此类情况可以通过连接各节点的地改善,如果接地电流过大则要采取限流措施。

楼主:
回复 网友D:
485总线与其他的线(比如电源线或电话线)并联,是不是电源线会对485线产生干扰,这种干扰在不改变线路的情况下,在电路上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E:
芯片可能挂了

把485上电后设置成接收状态,不至于冲突,芯片就不会挂了

仅供参考

网友F:
设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