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C频率的讲解

楼主(2011-10-08):
我用的是固定频率的IC,做单端反激电源,理论上是频率为67KHz,但是当我把功率加大的时候频率会升到123KHz,我测的方法是示波器一端接MOS的D短,一端接GND
是不是变压器计算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A:
用的什么型号?总要说清楚吧?

网友B:
很显然你用的是变频的PWM 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