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关于BQ2054的问题

楼主(2011-10-08):
我想请问一下,BQ2054芯片的温度补偿可以不接吗?
还有就是VCOMP和ICOMP接口怎么接啊

网友A:
1.BQ2054的温度监控引脚需要外接电阻,如果此引脚电压超出正常工作范围,芯片将不会工作。具体请参考datasheet有详细的公式计算。
2.Vcomp,icomp分别是电压环和电流环的补偿引脚,一般都是接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你可以先接一个到地的电容开始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