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h79f166 lcd有干扰段

楼主(2011-10-08):
做了两个版本的液晶显示电路,第一个基本正常,第二个电路出现了干扰段,斜着看的时候基本看不出显示内容,视乎所有的段都在显示,怀疑电源滤波有问题,在芯片电源端加滤波电容,没有任何改善,实在找不出原因了。(难道布线会影响显示效果吗?)

网友A:
是不是设置的问题啊?布线会影响,但是不会很大的;你看看com,seg波形是不是一样的啊

网友B:
对比下正常的和不正常的波形,看看波形受到什么样的干扰

网友C:
不知楼主解决了没有

楼主:
暂时还没解决,新问题又来了,新做的板子,不能下载,也找不到原因

网友B:
不能下载?提示什么错误?

网友D:
怎么个不能下载法?

楼主(2012-01-16):
额,显示不正常重新布线已经解决,下载的问题是因为我把那根nc接地,然后单片机机工作不正常,不知道为什么,去掉nc脚就正常了,中颖啊!!!!!!!!!!!!!!!!!